[i.MX] mfgtools

楼主(2014-09-30):
请问一下,mfgtools这个工具的目录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中的文件起什么作用,是怎么生成的?

网友A:
楼主你好,在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中的文件是给mfgtool工具使用的images。具体生成是编译BSP可以生成的。

网友A:
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和BSP?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问题是否已解决,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

楼主:
你好,要是我在源码里面加入支持自己板子的代码,编译时名字也变成自己板子的,需要修改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中的文件吗?都需要修改mfgtools的哪些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要是我在源码里面加入支持自己板子的代码,编译时名字也变成自己板子的,需要修改Profiles/MX6Q Linu ...

楼主,你需要根据你自己板子的代码编译initramfs.cpio.gz.uboot, u-boot-mx6dl.bin,uImage文件,然后拷贝到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 ,替换掉原来的文件即可。

楼主:
你好,请问initramfs.cpio.gz.uboot如何编译获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initramfs.cpio.gz.uboot如何编译获得?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和BSP?

楼主:
mx6q_sabresd , 在这基础上有些IO口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mx6q_sabresd , 在这基础上有些IO口变了

楼主你好,在文档i.MX_6Dual6Quad_SABRE-SD_Linux_User's_Guide.pdf中的3.9部分有介绍的。

网友A:
如有问题再联系我~~

楼主(2014-11-24):
你好,我看在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776528-1-1.html 中,说如果你android源码都移植好的话,你就不用再安装ltib了,你直接在源码中编译mfgtool使用的u-boot和uImage就好了的。initramfs.cpio.gz.uboot是可以使用默认的。
请问这样是否可以?可以的话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看在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776528-1-1.html 中,说如果你android源码都移植好的话 ...

楼主你好,在刚链接中的帖子中我有说过了,在android源码中也可以直接编译mfgtool使用的u-boot和uImage的。

网友A:
还有楼主以后给我回复的时候最好点击回复给我,不然我收不到通知,有可能就不能及时给你回复了。你只在你建的帖中留言我是看不到的,你点击回复给我的话,我会收到你给我回复的通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楼主以后给我回复的时候最好点击回复给我,不然我收不到通知,有可能就不能及时给你回复了。你只在你建 ...

好的。  是不是和编写烧写板子的img是一样的,编好后out中的u-boot, uImage拷贝到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是不是和编写烧写板子的img是一样的,编好后out中的u-boot, uImage拷贝到Profiles/MX6Q Linux Up ...

是的,并且名称要和ucl2.xml中的名称一致就OK。

网友A:
对了 ,楼主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