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的P3口问题

楼主(2014-09-30):
单片机P3口作为第二功能使用的条件或情况是什么?如果我的程序中需要用到定时中断,在搭建硬件,画原理图时,还能用P3.4(T0)和P3.5(T1)作为比如传感器输入口,PWM输出口用吗?  这样是不是会造成冲突,在定时器工作的时候出现问题?请高手帮忙解答下此问题

网友A:
P3是多功能端口,默认为普通IO口,当正确设置的第二功能的寄存器后就以第二功能的模式来运行,如果复用为IO口有可能会造成冲突。
内部定时器,如果只是对内部时钟定时的用法并不会影响P3.4,P3.5的状态.

网友B:
随时可以使用

可以一边做IO,一边做外设的PIN

非标准的51一般不是这样的

网友C:
基础的问题要自己看数据手册呀。
一般定时不会用到外部的GPIO,但是计数就用到了。

网友D:
由你的软件决定,但是需要你的硬件设计配合

网友E:
当用作内部定时器后,与管脚就毫无关系了。看芯片资料:

网友E:
我在20年前也有你这种担心或疑问,现在当然驾轻就熟了。

网友E:
一句话,就像上面所说,只要是标准51系列,你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