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楼主(2014-09-30):
对于一个嵌入式web服务器,用什么办法或者工具测试稳定性,有什么好的工具吗

楼主:
我用ucos+lwip在arm7上搭建了一个web服务器,不知道如何测试其稳定性,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工具吗

网友A:
可以试试用几个电脑同时长时间的访问这个服务器,一段时间后观察其工作情况

网友B:
把网址**坛或者群里,大家帮你点击,全国各地的连接测试都有了

楼主:
正在尝试用loadrunner,慢慢学习一下测试工具

网友C:
我觉得不对,应该写一个电脑软件,自动去判断来回数据的正确性,并自动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