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UTC2030A功放问题

楼主(2014-09-30):
如图:

自己DIY了一个小功放,接一个语音小提示板,每次上电一开始都正常,,然后就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就没声音了,用示波器看,UTC2030A输出脚4就变成直流了,但是输入还是有语音波形的,无意间用示波器的表笔测输入脚1,又立马好了,但过一会又不行了?如果长时间测量输入脚1,马上又没声音(估计是给示波器表笔的取样电容给滤了吧?),电路图是手册上看到的。以前没怎么玩过功放,还请各位前辈指点指点……

楼主:
上面的输入指的是voice端,UTC2030A的输入1脚,不能测量,一测就没波形,没声音了……

网友A:
接双电源试试看。

网友B:
OCL:接双电源,去掉C7.
OTL:接单电源,1脚外加电阻把直流偏置到1/2电源电压。C7应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双电源试试看。

我这没有双电源,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OCL:接双电源,去掉C7.
OTL:接单电源,1脚外加电阻把直流偏置到1/2电源电压。C7应加大。 ...

我还发现,输出脚4的直流电压越来越高,一直到VCC,然后没声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没有双电源,前辈!

把12V变为+-6双电源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OCL:接双电源,去掉C7.
OTL:接单电源,1脚外加电阻把直流偏置到1/2电源电压。C7应加大。 ...

按照前辈的方法我实验了一下,在输入加个分压电阻,VCC是12V,一脚偏置在6V,但是一上电4脚输出一下子就边12V了,现在响都不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12V变为+-6双电源很容易。

我想用单电源,现在发现,输出4脚直流电压在不停的变高,直到输出等于VCC,就没声音了,为什么中心电压为什么漂移呢?

网友A:
C9漂移了

网友B:
说明书上的单电源接法

网友C:
楼主首帖说“电路图是手册上看到的”,显然不大靠谱。
这种漂移现像明显是运放输入端没有偏置电流通路造成的。解决方法只有加入偏置电流通路,如11楼贴出的原理图。

网友A:
11楼的1有2个100K组成偏置,偏置电压有6V。按11楼的去试吧。

网友D:
如今的小孩子们,太浮躁
学模电,不专心不认真是不行的
一不按原理二不严细看图
真是愁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首帖说“电路图是手册上看到的”,显然不大靠谱。
这种漂移现像明显是运放输入端没有偏置电流通路造成 ...

运放的偏置电流通路是什么回事?
是运放1脚会向外流出电流吗?
如果没有通路,
1脚会向C6左负右正的充电吗?
电容充满电等于输入饱和了
@maychang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运放的偏置电流通路是什么回事?
是运放1脚会向外流出电流吗?
如果没有通路,

所有运放,输入端均需要一定的偏置电流。偏置电流在输入级为双极型管时实际上就是三极管的基极电流,输入级为MOS管时为MOS管的漏电流。偏置电流较大的为uA数量级,较小的为nA甚至pA级。
偏置电流的方向不一定,可能是流入也可能是流出。例如LM358使用PNP管为输入级,LM1458使用NPN管为输入级,显然输入级的基极电流方向是相反的。
如果没有通路,首帖图显然会使电容C6充电。未查到2030A输入电流方向,好像是流入,只查到典型值0.2uA。如果是流入芯片,那么C6充电方向显然是左正右负。
不必等到电容C6充满电,就可能使该电路输出饱和,注意不是输入饱和。

14楼Lgz2006说得很好。
我再补充一句:集成电路的基础是分立元件电路,分立元件电路的原理没有搞清楚,集成电路是弄不好的。也许集成电路会照猫画虎地使用,但是一旦出一点小问题就不知道怎么办,所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F:
单电源工作就要加直流参考点,否则就要用双电源,楼主的图明显不是手册上的,错得太离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运放,输入端均需要一定的偏置电流。偏置电流在输入级为双极型管时实际上就是三极管的基极电流,输入 ...

学习了,嗯,感觉自己的模电基础太差了,看来还要温习温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今的小孩子们,太浮躁
学模电,不专心不认真是不行的
一不按原理二不严细看图

知道错了,嗯,看来要好好重温模电了!谢谢前辈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电源工作就要加直流参考点,否则就要用双电源,楼主的图明显不是手册上的,错得太离谱了。 ...

嗯,经过楼上的那些前辈们的指点,我貌似想起来模电运放的那节知识了,学东西有时候感觉是太浮躁了,贪多,什么都没学扎实。谢谢版主!

错一次,印象应该很深刻了,比只上过课,没犯过错的同学记得清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所有运放,输入端均需要一定的偏置电流。偏置电流在输入级为双极型管时实际上就是三极管的基极电流,输入 ...

以前读书没认真学习打好基础,现在出来工作才知道后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上的单电源接法

前辈你的这个PDF资料能传给我吗?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和你的图一样的pdf

网友B:
屏蔽谷歌害死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