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MA中断中关闭DMA,程序中在启动DMA, DMA不工作的问题(转)

楼主(2014-09-30):
McBSP接收的数据通过DMA搬运到内存中, 为什么在DMA中断中关闭DMA,程序中在启动DMA, DMA不工作?

     DMA完成搬运后就自动关闭了, 此时McBSP仍然处于RRDY=1, 因此,即使重新启动DMA也不会产生DMA中断.解决办法:在DMA中断中先关闭McBSP的接收器, 程序中先启动DMA,然后在启动McBSP的接收器;

楼主:
主要是注意一下,先启动DMA再启动MCBSP,这样DMA可以及时收到MCBSP的产生的中断,DMA才开工作。

网友A:
消灭零回复 赞一个

网友B:
很实用 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灭零回复 赞一个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实用 支持一下

谢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友情帮顶

网友C:
不错,值得学习的方法,根据来配置,实现了USART+DMA的接收,串口助手调试通过,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的分享

嘿嘿,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值得学习的方法,根据来配置,实现了USART+DMA的接收,串口助手调试通过,感谢分享。 ...

网友E(2015-01-05):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卡了好长时间了。。。。求交流,非常感谢
QQ:761475745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卡了好长时间了。。。。求交流,非常感谢
QQ:761475745

这个帖子解决了你的问题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解决了你的问题了吗?

不好意思,这么晚才回复,暂时还没有解决,所遇到的问题类似,我们是用DSP 以DMA方式读取异步 FIFO(定义在CE1空间)中的数据,每读完一帧,触发一次DMA通道中断,进行数据处理;处理完后,再搬移下一帧数据并处理。但问题是采用了自动初始化方式后,只能进一次DMA中断,然后就停在了main函数的 while(1);处。

网友F:
简单来说,关闭McBSP,启动DMA,启动McBSP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这么晚才回复,暂时还没有解决,所遇到的问题类似,我们是用DSP 以DMA方式读取异步 FIFO(定义 ...

看看我这个帖子,是不是你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820022-1-1.html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看我这个帖子,是不是你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820022-1-1.html

问题很像,但是我已经在DMA通道中断函数中加了DMA_RGETH(hDma,DMACSR);这句,并能在第一次进通道中断后观察到清除DMACSR的内容。DMA配置时设置了ENDPROG=1,REPEAT=0,AUTOINIT=1。但现象是,出了DMA通道中断后,就停在了while(1)处。没有再进第二次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很像,但是我已经在DMA通道中断函数中加了DMA_RGETH(hDma,DMACSR);这句,并能在第一次进通道中断 ...

设置REPEAT=1,或者每次再中断里设置一次ENDPROG=1

网友E:
我模拟了从DARAM 到 DARAM 的DMA方式的数据搬移(为便于观察,在通道中断中用正弦波做的数据源,正余弦交替),中断中加了DMA_RGETH(hDma,DMACSR);和 DMA_FSETH(myhDma,DMACCR,ENDPROG,1);这两句,结果可以,实现正余弦的交替 传输。但接到了实际电路上就只能进一次中断了,不明白什么原因

楼主(2016-01-29):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0022&mobile=2还是寄存器设置的问题吧,只保留这个DMA_RGET试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