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Spartan6 DDR控制器calib_done无法拉高

楼主(2014-09-30):
各位大神,想向大家请教个问题,我在用spartan6 的MCB控制DDR,仿真时一切都OK。可是上板子后,就发现calib_done信号一直不拉高。系统复位信号正常,PLL也正常lock了,测量给DDR的时钟信号正常,供电也正常,然后真的是没有头绪了,还恳请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兄弟 你的DDR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最近也在调这个,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加qq互相交流一下。QQ 475975189 验证是:王超

网友B:
这个应该没有那么困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