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经验分享】C90TFS_FTFx KL25 flash例程讲解

楼主(2014-09-30):
flash, ck, se, AC, ui

【经验分享】C90TFS_FTFx KL25 flash例程讲解
一,经验分享简介
       之前写过一篇关于官方C90TFS_FTFX flash标准软件驱动简介这篇**,主要简单介绍了C90TFS这个flash驱动所支持的芯片,函数结构,以及一些API函数基本意思。其实在C90TFS的驱动文档中也能找到。从C90TFS来看,这个驱动软件对于使用kinetis芯片的flash控制还是很有帮助的,通过各种API函数,能够完成所有的kinetis芯片的flash操作,无需自己再重新编写相关的寄存器控制函数去实现。
     为了便于大家进一步了解C90TFS驱动在kinetis芯片中的实现情况,本文以测试平台TWR-KL25Z48M为例,集合C90TFS驱动中的demo_normal工程具体讲解如何使用C90TFS flash驱动实现kinetis 芯片的flash操作。
C90TFS FLASH下载链接: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32bit/software/C90TFS_FLASH_DRIVER.exe?fromsite=zh-Hans
二,经验分享前提准备
      本章节主要讲解C90TFS中,关于KL25的例程工程构成,配置文件情况,要讲解的例程选择以及测试平台的选择等,为后续的详细代码讲解以及验证做一个准备。
1 C90TFS flash KL25例程工程构成
       安装好C90TFS flash之后,可以从如下的路径找到KL25的相关代码。
安装路径\Standard Sotfware Driverv101\C90TFS\Demos\build\MKL25Z128xxx4
可以看到,供有两种编译器的代码,分别为IAR以及CW10.4, CW10.4 的工程可以用CW10.4及其以后的版本打开。IAR的工程可以使用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6.4.2之后的版本打开。
        打开路径下IAR的工程,可以看到C90TFS具体包含的KL25flash例程情况,如下图:

                               1 例程情况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一共具有4个例程, 具体例程的功能已经在图中标出。本次例程讲解使用demo_normal例程,旨在让大家熟悉C90TFS flashAPI函数的使用。
2 C90TFS flash例程配置文件情况
       这里以demo_normal 工程为例,讲解配置文件。程序一共有两种运行方式, 分别为从RAM运行,以及从Flash运行。通过配置相应的.icf文件(IAR)或者.ld文件(CW 10.x)实现。
    IAR中,.icf文件可以打开project后在link_file文件夹下找到。
CW中,.ld 文件可以打开project后在project_settings->linker_files文件夹下找到。
这里以CW工程为例讲解,IAR的情况也类似,主要是空间的起始结束地址,以及堆栈分配,中断向量的分配等。
(1)   CW16KB_Ram.ld

图2 ram ld
(2)   CW128KB_Pflash.ld

3 flash ld
3. 测试平台
CW10.6 以及TWR-KL25Z48M
选择使用CW10.6,是因为,测试的时候,可以直接看出哪些代码在编译范围内,便于查看代码,如下图:

4 CW代码查看
三,代码讲解及测试
通过实例的代码讲解即测试,进一步了解flash驱动的API函数使用。
1:KL25的结构体定义
原FLASH_SSD_CONFIG结构体定义:
typedef struct _ssd_config
{
UINT32 ftfxRegBase;
UINT32 PFlashBlockBase;
UINT32 PFlashBlockSize;
UINT32 DFlashBlockBase;
UINT32 DFlashBlockSize;
UINT32 EERAMBlockBase;
UINT32 EEEBlockSize;
BOOL DebugEnable;
PCALLBACK CallBack;
} FLASH_SSD_CONFIG, *PFLASH_SSD_CONFIG;
其中:
ftfxRegBaseUINT32 flash模块基地址
PFlashBlockBase UINT32Pflash块的基地址
PFlashBlockSizeUINT32Pflash块的大小
DFlashBlockBaseUINT32FlexNVM区中划分为Dflash的基地址。无FlexNVM则无用
DFlashBlockSizeUINT32FlexNVM区中划分为Dflash的块大小
EERAMBlockBaseUINT32flexRAM的基地址。
EEEBlockSizeUINT32EEPROM的大小(flexRAM)中
DebugEnableBOOL,后台调试模式,TRUE:使能调试模式;FALSE:禁止调试模式
CallBack,函数指针,回调函数用于时间要求高的事件

KL25变量声明:
FLASH_SSD_CONFIG flashSSDConfig=
{
   FTFx_REG_BASE,          /* FTFx controlregister base */
   PFLASH_BLOCK_BASE,      /* base address ofPFlash block */
   PBLOCK_SIZE,            /* size of PFlashblock */
   DEFLASH_BLOCK_BASE,     /* base address ofDFlash block */
   0,                      /* size of DFlashblock */
   EERAM_BLOCK_BASE,       /* base address ofEERAM block */
   0,                      /* size of EEEblock */
   DEBUGENABLE,            /* background debugmode enable bit */
   NULL_CALLBACK           /* pointer to callbackfunction */
};

其中:
FTFx_REG_BASE = 0x40020000
PFLASH_BLOCK_BASE         0x00000000
DEFLASH_BLOCK_BASE        0xFFFFFFFF
PBLOCK_SIZE               0x00020000      /* 128KB size */
EERAM_BLOCK_SIZE          0x00000000
DEBUGENABLE               0x00
NULL_CALLBACK                   ((PCALLBACK)0xFFFFFFFF)

FTFx_REG_BASE的基地址,可以从用户手册中查看

图5 FTFA基地址

图6 flash大小即地址范围

2, flash初始化
   /**************************************************************************
   *                              FlashInit()                                 ***************************************************************************/
   ret = FlashInit(&flashSSDConfig);
   if (FTFx_OK != ret)
   {
       ErrorTrap(ret);
}
初始化API函数,保护清楚错误状态标志位,设置内存的Dflash以及EEPROM大小等情况,由于KL25没有flexNVM以及flexRAM,所以这部分只是设置了Dflash以及EEPROM大小为0.

楼主:
3,擦除整个flash
   ret = FlashEraseAllBlock(&flashSSDConfig, FlashCommandSequence);
   if (FTFx_OK != ret)
   {
       ErrorTrap(ret);
}
查看API函数FlashEraseAllBlock,会发现其实执行的就是flash全片擦除指令
UINT32 FlashEraseAllBlock (PFLASH_SSD_CONFIG pSSDConfig, \
                       pFLASHCOMMANDSEQUENCEpFlashCommandSequence)
{
   UINT32 ret;         /* return code variable */
  /*clear RDCOLERR & ACCERR & FPVIOL flag in flash status register. Write 1to clear*/
   REG_WRITE(pSSDConfig->ftfxRegBase +FTFx_SSD_FSTAT_OFFSET,FTFx_SSD_FSTAT_ERROR_BITS);

   /*passing parameter to the command */
   REG_WRITE(pSSDConfig->ftfxRegBase + FTFx_SSD_FCCOB0_OFFSET,FTFx_ERASE_ALL_BLOCK);// FTFx_ERASE_ALL_BLOCK=0x44
   /*calling flash command sequence function to execute the command */

   ret = pFlashCommandSequence(pSSDConfig);
   /*Enter Debug state if enabled */
   if (TRUE ==(pSSDConfig->DebugEnable))
   {
       ENTER_DEBUG_MODE;
   }
   return(ret);
}
命令正如KL25的用户手册规定的一样:

图 7 整片擦除命令
运行之后,可以查看整个flash,会发现就连0X40C,锁的地方0x40c地址也被擦除成0xFF了。

图8 全片擦除查看
4 整片flash验证
   for (i = 0; i < 0x2;i ++) /*scan for normal and user margin levels */
   {
       ret = FlashVerifyAllBlock(&flashSSDConfig, i, FlashCommandSequence);
       if (FTFx_OK != ret)
       {
            ErrorTrap(ret);
       }
   }
擦除了整片的FLASH之后,使用FlashVerifyAllBlock检查下整个flash,其实就是read 1s all blocks command,详细描述可以参考器件RM, command 如下:

图 9 读 1S 所有block的flash
5 写入加密位到flash configurationfield.
UINT8 unsecure_key[PGM_SIZE_BYTE] = {0xFE,0xFF, 0xFF, 0xFF};
   /*Program the Security Byte in the Flash Configuration Field to an unsecurevalue */
   ret = FlashProgram(&flashSSDConfig, SECURITY_LOCATION,PGM_SIZE_BYTE, unsecure_key, FlashCommandSequence);
   if (FTFx_OK != ret)
   {
       ErrorTrap(ret);
    }
函数目的就是给0X40C写入0XFE,也就是让之前因为擦除而导致0X40C为锁状态的情况修改为解锁。该函数使用是program longword command.

10 长字节编程命令
写之前flash configuration field,加密字节0X40C情况如下:

11 加密字节写入解锁数据之前

12 加密字节写入解锁数据之后
可以看到,运行解密代码之后,0X40C已经变为0XFE,也就是芯片处于解锁状态。
6  0x00-0XFF写入0256数据
    for(i = 0; i < BUFFER_SIZE_BYTE; i++)
   {
       /*Set source buffer */
       buffer = i;
   }

   /*Program to the first location of PFLASH */
   destination = flashSSDConfig.PFlashBlockBase;
   size = BUFFER_SIZE_BYTE;
   ret = FlashProgram(&flashSSDConfig, destination, size, \
                                       buffer,FlashCommandSequence);
   if (FTFx_OK != ret)
   {
       ErrorTrap(ret);
    }
和第5条一样,也是使用长字节编程写入的。下面直接给出测试结果:

13 编程之前

14 编程之后
代码中,后面的给0XC000X1300也是用的同样的方法写程序的。

楼主:
7 FlashReadResource功能
  /**************************************************************************
   *                         FlashReadResource()                            *
   ***************************************************************************/
   /*Read on P-Flash */
    destination =flashSSDConfig.PFlashBlockBase + PFLASH_IFR; /*Start address of Program Once Field */
   ret = FlashReadResource(&flashSSDConfig, destination, DataArray,0x0, FlashCommandSequence);
   if (FTFx_OK != ret)
   {
       ErrorTrap(ret);
    }
该功能是读取IFR中的0XC0开始的四个字节到DataArray[PGM_SIZE_BYTE];
从下面的图可以知道, DataArray的地址是0X20002054.

15  DataArray地址查看
查看0X20002054的连续四个字节的数据如下:

16 运行之前DataArray数组数据

17 运行之后DataArray数组数据
可以知道,读出来的0XC0开始的IFR数据为0XFF
IFR地址的情况如下,其实0XC0输入一次编程区域。

18 IFR 地址情况
8  FlashGetSecurityState功能
   securityStatus = 0x0;
   ret = FlashGetSecurityState(&flashSSDConfig, &securityStatus);
   if (FTFx_OK != ret)
   {
       ErrorTrap(ret);
    }
其实就是读取FTFA_FSEC加密位到securityStatus,securityStatus=1 未加密, 2 加密,后门秘钥允许,4 加密,后门秘钥禁止。
测试结果securityStatus=1, 即不加密
9 按照sector擦除flash
    j = 1;
   destination = flashSSDConfig.PFlashBlockBase;
   while ((destination +BYTE2WORD(j*FTFx_PSECTOR_SIZE)) < (flashSSDConfig.PFlashBlockBase +BYTE2WORD(flashSSDConfig.PFlashBlockSize)))// 0x400<0x20000
   {
       size = j*FTFx_PSECTOR_SIZE;  // j*0x400, j timessectors
       ret = FlashEraseSector(&flashSSDConfig, destination, size, \
                                    FlashCommandSequence); // just erased one sector, from 0x00 to 0x3ff
       if (FTFx_OK != ret)
       {
            ErrorTrap(ret);
       }
       /*Verify section for several sector of PFLASH */
       number = FTFx_PSECTOR_SIZE/PRD1SEC_ALIGN_SIZE;
       for(i = 0; i < 0x2; i++)
       {
            ret = FlashVerifySection(&flashSSDConfig,destination, number, \
                                            i,FlashCommandSequence);
            if (FTFx_OK != ret)
            {
                ErrorTrap(ret);
            }
       }
       destination += BYTE2WORD(flashSSDConfig.PFlashBlockSize/PBLOCK_NUM - size); // sector erase,after erased, then mins it.
       j ++;
}
功能就是擦除0X00到0x3FF,这里以前面字节为例查看结果:
图19 擦之前0x00开始的情况

图20 擦之后0x00开始的情况
10 flash保护代码测试
   /**************************************************************************
   *                         PFlashGetProtection()                          *
   ***************************************************************************/
   ret = PFlashGetProtection(&flashSSDConfig, &protectStatus1);
   if (FTFx_OK != ret)
   {
       ErrorTrap(ret);
   }

   /**************************************************************************
   *                         PFlashSetProtection()                          *
   ***************************************************************************/
   protectStatus1 = 0x12ABCDEF;
   ret = PFlashSetProtection(&flashSSDConfig, protectStatus1);
   if (FTFx_OK != ret)
   {
       ErrorTrap(ret);
   }

   /*Call PFlashGetProtection to verify the set step */
   ret = PFlashGetProtection(&flashSSDConfig, &protectStatus1);
   if (FTFx_OK != ret ||0x12ABCDEF != protectStatus1)
   {
       ErrorTrap(ret);
}
Flash保护代码功能测试,上面的代码是首选获取flash的代码保护情况,然后设置flash的保护,最后再获取设置后的flash保护情况。获取和设置,其实都是针对的FTFA_FPROT0到FTFA_FPROT3.
下面为测试结果:

图21 第一次获取flash保护
可以看到,flash没有被保护。

图22 设置保护后再次获取flash保护

图23 设置保护后查看寄存器的保护情况
可以看到,这时候寄存器FTFA_FPROT0到FTFA_FPROT3显示的值是保护的。
但是,这样设置寄存器保护了flash,那么有没有改变到flashconfiguration field呢?毕竟每次reset后,FTFA_FPROT0到FTFA_FPROT3是从flash configuration field调取数据的。

图 24 flashconfiguration field

图 25 flashconfiguration field值
可以看到,虽然控制寄存器为flash保护,但是flashconfiguration field 并没有改变, 则如果要每次都让flash都要保护,就需要直接修改flash configuration field。

楼主:
【经验分享】C90TFS_FTFx KL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非常感谢!

不客气,后续我们还会分享更多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