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F2812驱动OV7670摄像头的驱动程序讨论

楼主(2014-09-30):
从今天开始将要开始用F2812来驱动7670摄像头了,之前摄像头一直是在ARM上的。突然换成DSP有点不适应。希望前辈们可以多多指教。小白敬上。

楼主:
/*
* I2C.c
*
*  Created on: 2014-10-3
*      Author: lgydy
*/

#include "I2C.h"
#include"DSP28_Device.h"

#define        I2C_SCL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3=1;
#define I2C_SCL0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3=0;
#define I2C_SDA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4=1;
#define I2C_SDA0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4=0;

void StartI2C0(void)
{
        I2C_SDA1;
    DELAY_US(100);

    I2C_SCL1;
    DELAY_US(100);

    I2C_SDA0;
    DELAY_US(100);

    I2C_SCL0;
    DELAY_US(100);
}

void StopI2C0(void)
{
        I2C_SDA0;
    DELAY_US(100);

    I2C_SCL1;
    DELAY_US(100);

    I2C_SDA1;
    DELAY_US(100);
}

void NoAck0(void)
{

        I2C_SDA1;
        DELAY_US(100);

        I2C_SCL1;
        DELAY_US(100);

        I2C_SCL0;
        DELAY_US(100);

        I2C_SDA0;
        DELAY_US(100);

}

void Ack0(void)
{
//        SDA_OUT0();
        I2C_SDA1;
    DELAY_US(100);
    I2C_SCL1;
    DELAY_US(100);
        I2C_SCL0;
    DELAY_US(100);
        I2C_SDA1;

}

unsigned char TestAck0()
{
        unsigned char ack;

        I2C_SCL1;
        DELAY_US(100);
        EALLOW;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14=0;
        EDIS;
//        SDA_IN0();
        DELAY_US(100);
        ack=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4;
        DELAY_US(100);
        I2C_SCL0;
        DELAY_US(100);
        EALLOW;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14=1;
        EDIS;
        return(ack);

}

unsigned char I2CWrite0(unsigned char DData)
{
        unsigned char j,tem;

        for(j=0;j<8;j++)
        {
                if((DData<<j)&0x80)
                {
                        I2C_SDA1;
                }
                else
                {
                        I2C_SDA0;
                }
                DELAY_US(100);
                I2C_SCL1;
                DELAY_US(100);
                I2C_SCL0;;
                DELAY_US(100);

        }
        DELAY_US(100);

//        SDA_IN0();
        EALLOW;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14=0;
        EDIS;
        DELAY_US(100);
        I2C_SCL1;
        DELAY_US(1000);
        if(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4==1)
        {
                tem=0;
        }
        else
        {
                tem=1;
        }
        I2C_SCL0;
        DELAY_US(100);
//    SDA_OUT0();
        EALLOW;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14=1;
        EDIS;
        return(tem);
}

unsigned char I2CRead0(void)
{
        unsigned char read,j;
        read=0x00;

//        SDA_IN0();
        EALLOW;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14=0;
        EDIS;
        DELAY_US(100);
        for(j=8;j>0;j--)
        {
                DELAY_US(100);
                I2C_SCL1;
                DELAY_US(100);
                read=read<<1;
                if(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4==1)
                {
                        read=read+1;
                }
                I2C_SCL0;
                DELAY_US(100);
        }
        EALLOW;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14=1;
        EDIS;
        return(read);
}

楼主:
/*
* OV7670.c
*
*  Created on: 2014-10-3
*      Author: lgydy
*/

#include"OV7670.h"
#include"I2C.h"
#include"DSP28_Device.h"

#define OV7670_DEVICE_WRITE_ADDRESS 0x42
#define OV7670_DEVICE_READ_ADDRESS  0x43

/***************************************************************************
名         称:unsigned char WrComs7670
功         能:向CMOS指定寄存器内写值
入口参数:  regID 指定写入指定寄存器的值
           regDat 待写入指定寄存器的值
出口参数:  1   写入成功
           0           写入失败
说         明:
调用方法:  m=WrCmos7670(0x3a,0x04);
***************************************************************************/
unsigned char WrCmos7670(unsigned char regID, unsigned char regDat)
{
        StartI2C0();
        if(0==I2CWrite0(OV7670_DEVICE_WRITE_ADDRESS))           //CMOSÆ÷¼þµØÖ·£¨Ð´£©
        {
                StopI2C0();
                return(0);
        }
        DELAY_US(100);
          if(0==I2CWrite0(regID))         //CMOS¼Ä´æÆ÷µØÖ·
        {
                StopI2C0();
                return(0);
        }
          DELAY_US(100);
          if(0==I2CWrite0(regDat))       //´ýдÈëÖ¸¶¨¼Ä´æÆ÷µÄÖµ
        {
                StopI2C0();
                return(0);
        }
          StopI2C0();

          return(1);
}

unsigned char rdCmos7670Reg(unsigned char regID)
{
        unsigned char regDat;
        StartI2C0();
        if(0==I2CWrite0(OV7670_DEVICE_WRITE_ADDRESS))
        {
                StopI2C0();
                return(0);
        }
        DELAY_US(100);
          if(0==I2CWrite0(regID))
        {
                StopI2C0();
                return(0);
        }
        StopI2C0();

        DELAY_US(100);

        StartI2C0();
        if(0==I2CWrite0(OV7670_DEVICE_READ_ADDRESS))
        {
                StopI2C0();
                return(0);
        }
        DELAY_US(100);
          regDat=I2CRead0();
          NoAck0();
          StopI2C0();
          return regDat;
}

/***************************************************************************
名         称:        void set Cmos7670reg(void)
功         能:CMOS寄存器配置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说         明:
调用方法: set_Cmos7670reg();
***************************************************************************/
void set_Cmos7670reg(void)
{

        WrCmos7670(0x3a, 0x04);
        WrCmos7670(0x40, 0xd0);
        WrCmos7670(0x12, 0x14);
        WrCmos7670(0x32, 0x80);
        WrCmos7670(0x17, 0x16);
        WrCmos7670(0x18, 0x04);
        WrCmos7670(0x19, 0x02);
        WrCmos7670(0x1a, 0x7b);
        WrCmos7670(0x03, 0x06);
        WrCmos7670(0x0c, 0x00);
        WrCmos7670(0x3e, 0x00);
        WrCmos7670(0x70, 0x3a);
        WrCmos7670(0x71, 0x35);
        WrCmos7670(0x72, 0x11);
        WrCmos7670(0x73, 0x00);
        WrCmos7670(0xa2, 0x02);
        WrCmos7670(0x11, 0x81);

        WrCmos7670(0x7a, 0x20);
        WrCmos7670(0x7b, 0x1c);
        WrCmos7670(0x7c, 0x28);
        WrCmos7670(0x7d, 0x3c);
        WrCmos7670(0x7e, 0x55);
        WrCmos7670(0x7f, 0x68);
        WrCmos7670(0x80, 0x76);
        WrCmos7670(0x81, 0x80);
        WrCmos7670(0x82, 0x88);
        WrCmos7670(0x83, 0x8f);
        WrCmos7670(0x84, 0x96);
        WrCmos7670(0x85, 0xa3);
        WrCmos7670(0x86, 0xaf);
        WrCmos7670(0x87, 0xc4);
        WrCmos7670(0x88, 0xd7);
        WrCmos7670(0x89, 0xe8);

        WrCmos7670(0x13, 0xe0);
        WrCmos7670(0x00, 0x00);

        WrCmos7670(0x10, 0x00);
        WrCmos7670(0x0d, 0x00);
        WrCmos7670(0x14, 0x28);
        WrCmos7670(0xa5, 0x05);
        WrCmos7670(0xab, 0x07);
        WrCmos7670(0x24, 0x75);
        WrCmos7670(0x25, 0x63);
        WrCmos7670(0x26, 0xA5);
        WrCmos7670(0x9f, 0x78);
        WrCmos7670(0xa0, 0x68);
        WrCmos7670(0xa1, 0x03);
        WrCmos7670(0xa6, 0xdf);
        WrCmos7670(0xa7, 0xdf);
        WrCmos7670(0xa8, 0xf0);
        WrCmos7670(0xa9, 0x90);
        WrCmos7670(0xaa, 0x94);
        WrCmos7670(0x13, 0xe5);

        WrCmos7670(0x0e, 0x61);
        WrCmos7670(0x0f, 0x4b);
        WrCmos7670(0x16, 0x02);
        WrCmos7670(0x1e, 0x37);
        WrCmos7670(0x21, 0x02);
        WrCmos7670(0x22, 0x91);
        WrCmos7670(0x29, 0x07);
        WrCmos7670(0x33, 0x0b);
        WrCmos7670(0x35, 0x0b);
        WrCmos7670(0x37, 0x1d);
        WrCmos7670(0x38, 0x71);
        WrCmos7670(0x39, 0x2a);
        WrCmos7670(0x3c, 0x78);
        WrCmos7670(0x4d, 0x40);
        WrCmos7670(0x4e, 0x20);
        WrCmos7670(0x69, 0x00);
        WrCmos7670(0x6b, 0x60);
        WrCmos7670(0x74, 0x19);
        WrCmos7670(0x8d, 0x4f);
        WrCmos7670(0x8e, 0x00);
        WrCmos7670(0x8f, 0x00);
        WrCmos7670(0x90, 0x00);
        WrCmos7670(0x91, 0x00);
        WrCmos7670(0x92, 0x00);
        WrCmos7670(0x96, 0x00);
        WrCmos7670(0x9a, 0x80);
        WrCmos7670(0xb0, 0x84);
        WrCmos7670(0xb1, 0x0c);
        WrCmos7670(0xb2, 0x0e);
        WrCmos7670(0xb3, 0x82);
        WrCmos7670(0xb8, 0x0a);

        WrCmos7670(0x43, 0x14);
        WrCmos7670(0x44, 0xf0);
        WrCmos7670(0x45, 0x34);
        WrCmos7670(0x46, 0x58);
        WrCmos7670(0x47, 0x28);
        WrCmos7670(0x48, 0x3a);
        WrCmos7670(0x59, 0x88);
        WrCmos7670(0x5a, 0x88);
        WrCmos7670(0x5b, 0x44);
        WrCmos7670(0x5c, 0x67);
        WrCmos7670(0x5d, 0x49);
        WrCmos7670(0x5e, 0x0e);
        WrCmos7670(0x64, 0x04);
        WrCmos7670(0x65, 0x20);
        WrCmos7670(0x66, 0x05);
        WrCmos7670(0x94, 0x04);
        WrCmos7670(0x95, 0x08);
        WrCmos7670(0x6c, 0x0a);
        WrCmos7670(0x6d, 0x55);
        WrCmos7670(0x6e, 0x11);
        WrCmos7670(0x6f, 0x9f);
        WrCmos7670(0x6a, 0x40);
        WrCmos7670(0x01, 0x40);
        WrCmos7670(0x02, 0x40);
        WrCmos7670(0x13, 0xe7);
        WrCmos7670(0x15, 0x00);

        WrCmos7670(0x4f, 0x80);
        WrCmos7670(0x50, 0x80);
        WrCmos7670(0x51, 0x00);
        WrCmos7670(0x52, 0x22);
        WrCmos7670(0x53, 0x5e);
        WrCmos7670(0x54, 0x80);
        WrCmos7670(0x58, 0x9e);

        WrCmos7670(0x41, 0x08);
        WrCmos7670(0x3f, 0x00);
        WrCmos7670(0x75, 0x05);
        WrCmos7670(0x76, 0xe1);
        WrCmos7670(0x4c, 0x00);
        WrCmos7670(0x77, 0x01);
        WrCmos7670(0x3d, 0xc2);
        WrCmos7670(0x4b, 0x09);
        WrCmos7670(0xc9, 0x60);
        WrCmos7670(0x41, 0x38);
        WrCmos7670(0x56, 0x40);

        WrCmos7670(0x34, 0x11);
        WrCmos7670(0x3b, 0x02);

        WrCmos7670(0xa4, 0x89);
        WrCmos7670(0x96, 0x00);
        WrCmos7670(0x97, 0x30);
        WrCmos7670(0x98, 0x20);
        WrCmos7670(0x99, 0x30);
        WrCmos7670(0x9a, 0x84);
        WrCmos7670(0x9b, 0x29);
        WrCmos7670(0x9c, 0x03);
        WrCmos7670(0x9d, 0x4c);
        WrCmos7670(0x9e, 0x3f);
        WrCmos7670(0x78, 0x04);

        WrCmos7670(0x79, 0x01);
        WrCmos7670(0xc8, 0xf0);
        WrCmos7670(0x79, 0x0f);
        WrCmos7670(0xc8, 0x00);
        WrCmos7670(0x79, 0x10);
        WrCmos7670(0xc8, 0x7e);
        WrCmos7670(0x79, 0x0a);
        WrCmos7670(0xc8, 0x80);
        WrCmos7670(0x79, 0x0b);
        WrCmos7670(0xc8, 0x01);
        WrCmos7670(0x79, 0x0c);
        WrCmos7670(0xc8, 0x0f);
        WrCmos7670(0x79, 0x0d);
        WrCmos7670(0xc8, 0x20);
        WrCmos7670(0x79, 0x09);
        WrCmos7670(0xc8, 0x80);
        WrCmos7670(0x79, 0x02);
        WrCmos7670(0xc8, 0xc0);
        WrCmos7670(0x79, 0x03);
        WrCmos7670(0xc8, 0x40);
        WrCmos7670(0x79, 0x05);
        WrCmos7670(0xc8, 0x30);
        WrCmos7670(0x79, 0x26);
        WrCmos7670(0x09, 0x00);

}

/***************************************************************************
名         称:  unsigned char Cmos7670_init
名         称:  CMOS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  1   初始化成功
           0           初始化失败
说         明:
调用方法:m=Cmos7670_init();
***************************************************************************/
unsigned char Cmos7670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mmm;

//        InitI2C0();

        mmm=0x80;
        if(0==WrCmos7670(0x12, mmm))
        {
                return 0 ;
        }
        DELAY_US(10000);

          set_Cmos7670reg();

        return 1;
}

网友A:
代码是调试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