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1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不定时了,也没法中断

楼主(2014-09-30):
今天居然发现M128L的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是我程序问题么?又觉得没问题,发现定时器1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不定时了,也没法中断了,当我这时把CPU的一个输入脚拉低了它又可以定时工作了,这个程序以前都工作好好的了。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F3; //setup
    TCNT1L = 0xCB;
    OCR1AH = 0x0C;
    OCR1AL = 0x35;
    OCR1BH = 0x0C;
    OCR1BL = 0x35;
    OCR1CH = 0x0C;
    OCR1CL = 0x35;
    ICR1H  = 0x0C;
    ICR1L  = 0x35;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3; //start Timer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ovf_isr:15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
    TCNT1H = 0xF3; //reload counter high value
    TCNT1L = 0xCB; //reload counter low value
}

网友A:
在主程序初始化时有TIMSK = 0x04; //timer1 interrupt sources

网友B:
只要是以前工作正常   仔细排查一下代码吧

网友C:
先自己分析一下,看看以前是怎么实现的,再对比下下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