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采集后DA输出为什么随着输入信号的频率的升高幅值越来越小?

楼主(2014-09-30):
我用DMA方式进行AD采集然后DA直接输出,AD采样率我已经设置为最大接近1MHZ了, ,但是为什么随着输入信号的频率增加,输出波形幅值衰减呢,我输入的信号幅度500MV,大概从60KHZ开始,随着频率增加,输出波形频率开始衰减,到200KHZ时,幅值只剩下200MV了,怎么回事呢?
请教高人

网友A:
输出频率和幅值都不对的话,先判断Ad 采集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频率和幅值都不对的话,先判断Ad 采集是否正确

频率是对的,只是幅值会随着频率的升高而衰减,AD采集也是完全正确的

网友B:
信号输出阻抗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输出阻抗太大了吧

为什么信号输出阻抗大,DA输出信号幅度就会随着输入信号频率升高而减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