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一个降压方案

楼主(2014-09-30):
需求,电动车锂电池降压(正常48V,考虑充电60V),输出3.8-4.2V。电流瞬间输出2A。

找不到合适的DCDC,或者逐步降压的方案,请大家指点一下。
感谢

网友A:
TI、LTC、MPS等公司一大堆
匿名
用DC/DC48-5,在输出端串接一只3A硅整流二极管。

网友B:
控制器加MOS管就好了,集成开关的估计不便宜
顺便帮你把重复的另一帖删掉了,,,

网友C(2014-11-05):
引用 网友B:
控制器加MOS管就好了,集成开关的估计不便宜
顺便帮你把重复的另一帖删掉了,,, ...

你好,请问有没有boost 和buck 中的rcd电路的计算公式什么的,网上都是那些反击变换器啊,基本没看到想要的,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