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DA输出的正弦波不光滑,呈阶梯形,应该如何才能使波形变得光滑?

楼主(2014-09-30):
DA输出的正弦波不光滑,呈阶梯形,应该如何才能使波形变得光滑?

网友A:
取的点太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的点太少了吧

是这样的,我的信号经过AD采集后,然后进行一定的运算处理,然后再DA输出,输出的波形就成阶梯型,如何使波形变光滑?

网友B:
加RC低通滤波器。DA输出的是离散数据。根据有用信号选择合适的低通滤波器加上就可以了。注意不要随便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RC低通滤波器。DA输出的是离散数据。根据有用信号选择合适的低通滤波器加上就可以了。注意不要随便加哦。 ...

采用几阶低通最合适?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网友C:
一,增加位数,
二,2楼正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采用几阶低通最合适?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一般一阶无源就足够了,看你出来的信号做什么用了

网友D:
0阶保持器,就是这样.

(一阶保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RC低通滤波器。DA输出的是离散数据。根据有用信号选择合适的低通滤波器加上就可以了。注意不要随便加哦。 ...

现在我发现采用这种方法加RC低通后,出来的信号有很多毛刺,引入了高频噪声,这个应该怎么办?怎么把毛刺去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我发现采用这种方法加RC低通后,出来的信号有很多毛刺,引入了高频噪声,这个应该怎么办?怎么把毛刺 ...

推测是参数选的不合适,上张图让大家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的信号经过AD采集后,然后进行一定的运算处理,然后再DA输出,输出的波形就成阶梯型,如何使 ...

一步步来,先只有DA输出,使输出平滑,再考虑AD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测是参数选的不合适,上张图让大家看看吧

输入的是5KHZ的正弦波,输出加RC低通,参数R=1K,C=1NF,出现很多毛刺,引入了高频噪声,换过其他参数R=10K,C=1NF,也同样有很多毛刺。如何消除毛刺?

网友B:
R=10k,C=1nF,截止频率FfH=15923.6Hz,所以参数选的不合适,你将电容增大,令截止频率在6,7k左右试试吧。

网友B:
另外,如果可以的话,上传一个DA直接输出的图片吧,你的采样点数满足奈奎斯特定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0k,C=1nF,截止频率FfH=15923.6Hz,所以参数选的不合适,你将电容增大,令截止频率在6,7k左右试试吧。 ...

各种参数我都试过,基本都是这样,有很多毛刺。奈珪斯特定理也满足的。
是不是除了采用加RC滤波这种方法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种参数我都试过,基本都是这样,有很多毛刺。奈珪斯特定理也满足的。
是不是除了采用加RC滤波这种方法 ...

这样还不行的话,我就搞不定了,推测其他地方引入噪声了,等待高人指点吧

网友E:
RC滤波之前加个跟随器

网友F:
用数字滤波器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G(2017-11-23):
要做插值,然后滤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