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4的中断程序转到iar5后为什么不好使?

楼主(2014-09-30):
iar4的外部中断程序工程 转到 iar5后,编译没问题,一运行 触发外部中断后程序就跑飞,进不了中断服务程序
什么原因呢?中断向量表 stm32f10x_vector.c 也加进去了,

网友A(2014-11-18):
cy的芯片有要用IAR软件的吗?

网友A:
问题是不是因为两个版本中断入口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