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这么笨,这个图是什么都看不出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9-30):
这2个二极管双向限幅,以免输入过电压,保护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2个二极管双向限幅,以免输入过电压,保护运放。

这个AC交流就是小信号了?那运放输出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B:
看你的输入信号幅度了。从功能上看,输出应该近似方波。
然后经4520分频,一路经4070和电阻、电容处理输出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