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转15V

楼主:
楼主以前只用过7805之类线性芯片和一些低压差芯片、
用Ti官网的设计是可以,可芯片都几十一片。
用处:48V转15V驱动MOS管,15V5V给单片机供电。转求大家给个建议,忙的话给个芯片名,我自己看资料也行。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点评):
DC-DC降压,高压转低压选型表 型号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频率 封装 PW2058 2.0V-6.0V 1V-5V 0.8A 1.5MHz SOT23-5 PW2051 2.5V-5.5V 1V-5V 1.5A 1.5MHz SOT23-5 PW2052 2.5V-5.5V 1V-5V 2.0A 1.0 MHz SOT23-5 PW2053 2.5V-5.5V 1V-5V 3.0A 1.0 MHz SOT23-5 PW2162 4.5V-16V 1V-15V ...

网友B(2014-10-01):
官网上的价格都是虚的,把官网的价格除十基本就是实际价格了。

网友C:
34063便宜,做一下处理可以用

网友D:
自己找找这样芯片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4063便宜,做一下处理可以用

这个芯片貌似输入最高40V。。。

网友E:
TI的有很多这样的芯片,贵点。如果只是单片机使用,电流又小,那就在前级加一个PNP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就行。

网友F:
以下内容从百度上粘来的,不过这个电源我用过,说实在的,如果负载大些,三个功率电阻小烫,当然,也不是隔离电源。
这是一个典型的开关电源电路。它采用反馈方式得到稳定的电压输出。优点是该电路功耗低,输入电压在30V~80V范围内,都有稳定的5V和15V输出。特别注意:图中的2907开关管应选用ST2N2907A(注意后缀有A),如果做60V或者更高电压的控制器,在我们的电路设计中,无需选用A1013开关管,仍然使用ST2N2907A。
实际电路中,如果测得78L05的输出是8V左右而不是5V,一般来说,是电源部分2907A坏掉,或者是ST2N5551和ST78L05位置插错,或者是元器件方向不对。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指示灯闪8下,给人感觉是欠压,实际不是欠压,更不是欠压电路有问题。
另外,插件中的三个功率电阻都用1K。如果错用330欧的,也不能得到稳定5V和15V。 其他情况和6管分析相似。 几种典型情况:
(1)2907A坏,则电源电路工作不正常,大多数情况下,5V电压变成8V,导致指示灯显示8下。 (2)ST2N5551和ST78L05位置插反,则电源电路工作不正常,大多数情况下,5V电压变成8V,导致指示灯显示8下。
备注1、三个功率电阻典型压降为9V
2、只有在转把和霍尔都接上,该电路才能正常工作,才能有稳定的5V电压输出
维修经验:
开机时候15V只有零点几伏,则启动电阻R61-R63开路、虚焊。开机时候功率电阻电压升到25V左右,电源部分零件坏,或者2907A,2N5551位置插反。
开机时候功率电阻电压升到30V左右,查LM358是否虚焊:如果2907A,2N5551没有坏,测量LM358第一脚1.45伏是否升到5V左右,升高的话,则说明LM358坏。以上情况均表现为闪8下。因15V升到太高,导致78L05工作失常也升高,芯片工作失常。

48V转5/15V

48V转5/15V

网友G:
用LM5007,最高输入电压80V

网友G:
凌特的LT1976也可以,最高60V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以下内容从百度上粘来的,不过这个电源我用过,说实在的,如果负载大些,三个功率电阻小烫,当然,也不是隔 ...

真巧。我今天刚发了针对这个电源电路的疑问。
为什么电动车控制器会用这个电源。没有其他更合适的电源电路了吗?
为什么用358运放而不用TL431来控制2907

网友I:
想要便宜,可以用VIPER12或者别的高压单片开关电源芯片,构成BUCK,输出15V,再线性稳压到5V,也能满足要求。

网友J(2019-11-14):
引用 网友F:
以下内容从百度上粘来的,不过这个电源我用过,说实在的,如果负载大些,三个功率电阻小烫,当然,也不是隔 ...

目标电路就是要先把48V 降下来,电路图下面那个5V供电哪来?

网友K:
ZCC2459  60V降压,0.5A     QQ3491632189

网友L:
要求的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M:
电压转换最怕数值不稳定了

网友N:
3854B +MOS  很容易做10A就是电源不隔离而已

网友O:
国产 芯龙 的DCDC 自己去找找 便宜 性价比不错
http://www.xlsemi.com/product.html

网友A(2020-10-22):
DC-DC降压,高压转低压选型表
型号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频率        封装
PW2058        2.0V-6.0V        1V-5V        0.8A        1.5MHz                SOT23-5
PW2051        2.5V-5.5V        1V-5V        1.5A        1.5MHz        SOT23-5
PW2052        2.5V-5.5V        1V-5V        2.0A        1.0 MHz        SOT23-5
PW2053        2.5V-5.5V        1V-5V        3.0A        1.0 MHz        SOT23-5
PW2162        4.5V-16V        1V-15V        2A        600KHZ        SOT23-6
PW2183        4.5V-18V        1V-15V        3A        600KHZ        SOT23-6
PW2312        4.0V-30V        1V-28V        1.2A        1.4 MHz        SOT23-6
PW2330        4.5V-30V        1V-28V        3A        130KHz        SOP8
PW2558        4.5V-55V        1.25V-30V        0.8A        1.2 MHz        SOT23-6
PW2815        4.5V-80V        1.5V-30V        1.5A        400KHZ        SOP8-EP
PW2906        12V-90V        1.25V-20V        0.6A        150KHZ        SOP8-EP
PW2902        8V-90V        5V-30V        2A        140KHZ        SOP8-EP
PW2153        8V-150V        5V-30V        3A        140KHZ        SOP8
LDO线性稳压,高压转低压选型表
型号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静态功耗        封装
PW6566        1.8V-5.5V        1.2V,1.5V1.8V,2V,
2.5V,2.8V,3V,3.3V,5V        250MA        2 uA        Sot23-3
PW6218        4V-18V        3V,3.6V,3.3V,5V        100MA        3uA        Sot23-3
PW6206        4.5V-40V        3V,3.6V,3.3V,5V        150MA        4.2uA        Sot23/89
PW8600        4.5V-80V        3V,3.6V,3.3V,5V        150MA        2 uA        Sot23-3

网友P:
打卡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