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神州四号STM32107CAN总线怎么不能和众想科技STM32103的CAN通信

楼主(2014-10-01):
107与107能通信 ,103与103之间能通信,就是103与107之间不行 ,怎么回事啊    求指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看下通讯相关参数设置是否一致。

网友B:
软件哪里有问题

网友C:
收发器呢?速度斜率是否一致?

网友D:
一般像通讯问题,端口的设置很重要啊!!不知你的端口设置是否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通讯相关参数设置是否一致。

波特率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像通讯问题,端口的设置很重要啊!!不知你的端口设置是否没问题。。 ...

上拉输入 和复用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发器呢?速度斜率是否一致?

波特率一致

楼主:
引用 楼主:
波特率一致

收发器不是一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哪里有问题

我也觉得是软件代码写的不对  就是找不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