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请问我设计的这个供电电路和可调电源, 结果有这么大的差别

楼主(2014-10-01):
大家好, 国庆节快乐!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

传感器: 3.3V供电, 上电是120mA的样子, 平常在33mA.

1. 使用可调电源(倍斯特 PS-1502A),调节成3.3v给传感器供电, 输出是80mv,
2. 使用我设计的供电系统, 采用TPS79533输出3.3v, 然后用下面这个电路开关, 传感器输出60mv左右. (因为传感器本身有稳压电路, 板子焊接时, 没有焊接C2 C3, R9直接用焊锡短路.)

都是通一个万用表测量的. 请问我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3.3V,33A?
挂一下VCC的波形

网友B:
TPS79533没有开关引脚吗,非得用你这种蹩脚的开关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S79533没有开关引脚吗,非得用你这种蹩脚的开关电路。

有的,但是他不只为这个供电,所以独立设计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33A?
挂一下VCC的波形

我没有示波器,难以启齿啊。vcc的波形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33A?
挂一下VCC的波形

打错了,33ma

网友C:
一个开关电路、却引来两路Vdd?天才比人才多个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开关电路、却引来两路Vdd?天才比人才多个二吗?…

大哥别这么说, 不然上电为输入高组态(1.8V), 输出高电平为1.8V的IO口, 怎么控制3.3V 和 5V的通断呢? 这也是请教21IC的网友给出的电路, 还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PMOS?

那个PMOS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E:
开关管有一定的压降,用3.3V下来,电源肯定会多个损耗自然后面就会比直接的要低。

网友C:
将3.3V直接挂上传感器、一目了然!…开关串在电路中,并不吃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管有一定的压降,用3.3V下来,电源肯定会多个损耗自然后面就会比直接的要低。 ...

没有压降, 还是3.31V, 和TPS79533出来的一样.

我直接用TPS79533供电, 发现问题依旧, 也许是这个芯片的波形问题? 我已经发邮件给TI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3.3V直接挂上传感器、一目了然!…开关串在电路中,并不吃电流…

嗯, 电压没问题, 都是3.3V

我也直接用TPS79533供电, 有同样的问题, 看来是这块的问题, 已经发给T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