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define定义如何分析

楼主(2014-10-01):
#define IS_GPIO_ALL_PERIPH(PERIPH) (((*(u32*)&(PERIPH)) == GPIOA_BASE) || \
                                    ((*(u32*)&(PERIPH)) == GPIOB_BASE) || \
                                    ((*(u32*)&(PERIPH)) == GPIOC_BASE) || \
                                    ((*(u32*)&(PERIPH)) == GPIOD_BASE) || \
                                    ((*(u32*)&(PERIPH)) == GPIOE_BASE) || \
                                    ((*(u32*)&(PERIPH)) == GPIOF_BASE) || \
                                    ((*(u32*)&(PERIPH)) == GPIOG_BASE))

楼主:
这个定义求高手分析一下,一时看不出所以然来

楼主:
#define IS_GPIO_ALL_PERIPH(PERIPH) (((*(u32*)&(PERIPH)) == GPIOA_BASE) || \
                                    ((*(u32*)&(PERIPH)) == GPIOB_BASE) || \
                                    ((*(u32*)&(PERIPH)) == GPIOC_BASE) || \
                                    ((*(u32*)&(PERIPH)) == GPIOD_BASE) || \
                                    ((*(u32*)&(PERIPH)) == GPIOE_BASE) || \
                                    ((*(u32*)&(PERIPH)) == GPIOF_BASE) || \
                                    ((*(u32*)&(PERIPH)) == GPIOG_BASE))

*********************************************************************
首先:
PERIPH是代表STM高级外设,并不代表具体的某一个数字。
例如:
((*(u32*)&(gpio)) 这就取出了gpio这一类寄存器所在的基址;同样
((*(u32*)&(dma))取出dma寄存器的基址.
其次:‘\’是连接符
上面变成了#define IS_GPIO_ALL_PERIPH(PERIPH) (((*(u32*)&(PERIPH)) == GPIOA_BASE) ||  ((*(u32*)&(PERIPH)) == GPIOB_BASE) ||  ((*(u32*)&(PERIPH)) == GPIOC_BASE) ||  ((*(u32*)&(PERIPH)) == GPIOD_BASE) ||  ((*(u32*)&(PERIPH)) == GPIOE_BASE) || ((*(u32*)&(PERIPH)) == GPIOF_BASE) || ((*(u32*)&(PERIPH)) == GPIOG_BASE))

那么上面的变成了取出PERIPH(GPIO)的地址,和里面的数值对比判断是否属于GPIO。
从字面意思IS_GPIO_ALL_PERIPH。也可知是判断是否是GPIO的意思

楼主:
自问自答了,不知道对否

网友A:
不甚明白,等高手来,

网友B:
带参宏定义

网友B:
个人理解:
这是stm32库函数里边的断言assert,用于判断函数传入的参数是否正确。我记得如果需要启用这个断言,需要加#define debug这个宏定义。
((*(u32*)&(PERIPH))这里是取PERIPH的地址,再转换为指向u32类型的指针,再取值。
显然这段宏定义是用于判断PERIPH是否为GPIOA_BASE B C D E F G 中的任意一个,如果是,结果为1;否则,结果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
这是stm32库函数里边的断言assert,用于判断函数传入的参数是否正确。我记得如果需要启用这个断 ...

恩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