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杀的百度,连个TP LINK最基本的资料都搜不到,请好汉帮忙

楼主(2014-10-01):
最近用了半年的TP LINK路由器犯病,怎么都进不了界面,重置都没反应。所以,就将路由器拆开了,看看有没有虚焊啥的,按理说,用着用着就不行了,这种概率是极大的。废了好大的力气,才把路由器拆开,真难掰,还弄断了一个扣。拆开没发现有地方虚焊的,到百度上搜了一个不认识的原件的datasheet,么得。。。然后自己又愚蠢地抱着侥幸心理搜了它的原理图。。。怎么可能有呢 ,自己骗自己。还是要到群里来问问,谁有TP link的原理图和layout图,或者遇到这种问题有好的解决办法的提供下也可以,不胜感谢。

网友A:
能ping通吗,不能ping通,查电源,电源也没有问题,就考虑再买一个。有这个查资料,修的空,做其它什么的不好?

网友B:
修穴干嘛,买新的了事

网友C:
现在一个无线路由器,50-60元左右,坏了就扔,没必要浪费时间。
电脑城都用不着去,来回车票6元,跑2趟,都12元了。

网友C:
TP核心资料,别人不会放出来的。

网友D:
找mcu的资料,有datasheet

网友E:
大侠们的帖子精辟,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ping通吗,不能ping通,查电源,电源也没有问题,就考虑再买一个。有这个查资料,修的空,做其它什么的不 ...

ping找不到设备,电源是OK的。主要是因为放了两个月,突然不能用了,才考虑修修,而且,我这人,闲着没事喜欢修修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核心资料,别人不会放出来的。

要有用过AR9331-AL1A这颗IC的,有厂商的参考线路,问题可能好搞那么一点点。

网友F:
产品型号很多,找不到电路图很正常。正确的办法是根据芯片型号去生产厂的官网下器件手册,在充分理解器件手册的基础上分析电路排障。不过,显然这对维修者的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现代数字电子产品不能用几十年前纯模拟产品的维修思路来对待,给你电路图也没啥用。

网友G:
修修也好,有成就感。

网友H:
这种问题建议用酒精浸泡一小时,再用吹风机吹干。好了就用,不好就丢!

网友I:
几十块一个,真没必要劳心费神的去修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