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不匹配造成cmrr下降

楼主:
前两天做了一个电压转电流的运放电路遇到了一个问题,电路实现的是将一个传感器信号含有直流成分的电压信号(2.5+/-0.625v)转换成电流信号输出,电路实际测试中 发现 输出直接 接地的时候  电流表显示电流和理论值相等    当输入信号不变,万用表端传入20欧电阻的时候,输出电流减小了4MA ,这时将输入信号往大调解,误差原来越大,用万用表对地测试U2的2脚3脚电压,发现两点的电压不相等。这我就纳了个闷了,明明运放的输出规律是经过深度负反馈调整到运放的负向输入端电压等于正向端输入电压肿么会这样哦?难道是运放有问题吗?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两天,不知道到底哪里搞错了。后来经过网友的指点,找到了问题的所在, 原来是电阻在作怪!电阻不平衡造成的,必须要保证R5=R6,R3=R4电路才能正常工作,电阻不匹配会是运放的共模输出电压升高造成运放的cmrr下降。于是我将R3 R4 R5 R6换成了误差范围小的电阻问题解决了。如下图

网友A(点评):
正能量信息反馈是二姨家经久不衰的原动力!建议收编此类小帖士成专辑保存.

网友B(2014-10-02):
其实,仅此条件(R5=R6,R3=R4)还不够....

学模拟电路(设计也一样),必须从最基本的原理入手。虽然许多原理性的东西多为理想前提下的理论,但其却是后续实际分析或设计的基础。

此外,模拟电路发展到了今天,积累了相当多的经典范例。这些都是可以被利用的资源,当然这也必须是在理解其原理和局限性的前提下加以利用。譬如这里的那个“电流源”。

楼主:
继续讨论 图中两个三极管基极是否需要传入二极管,用来防止进入死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仅此条件(R5=R6,R3=R4)还不够....

学模拟电路(设计也一样),必须从最基本的原理入手。虽然许多 ...

上面的电流源是我在直流的电流源上增加的下半个臂构成了交流直流两用电流源,继续讨论 这样两个三极管基极是否需要传入二极管 防止两管子进入死区

网友C:
前面那个运放是什么作用?
@lanseshuijing

网友D:
穿入2极管无助防“死区”,而“死区”问题也没有
不应与“cmrr”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穿入2极管无助防“死区”,而“死区”问题也没有
不应与“cmrr”联系

三极管基极用不用串一个限流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