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启动问题请教(已解决)

楼主(2014-10-02):
自己按照IMX6D DEMO设计了一块板子,MFGTOOL下载正常,加电后超级终端无输出。板子上只有16Mbit SPI FLASH和eMMC,是不是因为IMX6D的默认启动方式为NOR?  上电后找不到NOR才无法启动输出信息的?那么我是烧写eFUSE还是改UCL文件呢?请指点下,谢了!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将images烧写到emmc上?

楼主(2014-11-25):
其它已经没问题,但目前有一个问题请教下,EFUSE烧好了,指向SPI启动,但还不行,查了下手册,说BT_FUSE_SEL还要设为1才行,可手册没说它是IO脚还是EFUSE的一个烧写位,请指点下,谢了!

网友B:
我也碰到了LZ一样的问题,同问

楼主:
看了本坛子里的许多论题,大家都没有说上面哪个位,难道我理解的有问题?可是手册在每个启动方式的后面都注明了要烧写这个位为1才有效,否则跳转到下载模式。
请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B:
LZ你是怎么写入的?我是写了 0x05 跟 0x06 这2个寄存器,目前还是启动不了
按我的理解,0x06就是你说的那个位

楼主:
我只写了05这个,还真沒注意那个位在06,去看下.

楼主:
我的目前绕开spi就可以启动,就差这一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目前绕开spi就可以启动,就差这一点了.

楼主你好,你这里可以正常启动,请问你这里已经设置efuse模式吗?

网友A:
BT_FUSE_SEL 的设置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英文论坛中的帖子: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355626#355626

楼主:
“目前绕开spi就可以启动,就差这一点了”,我的意思是说在MFGTOOL下,让它跳转到eMMC,IM6会发现内部已经有系统,就直接启动了。
所以系统可以挂起,说明目前只差前边说的SPI问题了。
之前已经设置efuse模式,就是不自动启动。
0x05 寄存器还没有试,明天再试下。

楼主:
多谢两位,明天试下那个0X05,目前确实没有烧这个bit。

楼主:
谢谢各位支持!
0X450之后,继续将0x460烧写为0X10后,系统可以从SPI正常启动了!

楼主(2015-01-15):
要结帖,可是“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结帖,可是“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是什么意思?

楼主你好,该帖你已经成功结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结帖,可是“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是什么意思?

出现“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说明你分数分配的不正确,把你要给的分分掉就OK了。

网友C(2015-10-13):
BT_FUSE_SEL 的设置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英文论坛中的帖子: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355626#355626。提示未无法访问。

修改了eFUSE无法再改回原来的值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imxotp blow --force 0x5 0x8000060

网友D:
表示关注学习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它已经没问题,但目前有一个问题请教下,EFUSE烧好了,指向SPI启动,但还不行,查了下手册,说BT_FUSE_SE ...

楼主好,BT_FUSE_SEL这个搞清楚了吗?可否解释一下啊,最近看到这里,也是搞迷糊了。

网友F(2017-02-24):
BT_FUSE_SEL  是个引脚还是寄存器上的某一位啊  什么时候设置  目前正在画这个板子的核心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