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不同型号CAN通信

楼主(2014-10-02):
107与107CAN能通信 ,103与103之间CAN能通信,就是103与107CAN之间不行 ,怎么回事啊    求指教!

网友A:
发一个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B:
CAN总线通信硬件原理图(采用TJA1050T CAN总线驱动器)F040中内置CAN总线协议控制器,只要外接总线驱动芯片和适当的抗干扰电路就可以很方便地建立一个CAN总线智能测控节点。

网友C:
两头加120欧姆的电阻了吗

网友D:
一般像通讯问题,端口的设置很重要,建议楼主看下通讯相关参数设置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