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DC闲置端口应该怎么样设置?

楼主(2014-10-02):
用ATMEGA16,使用ADC1端口,那剩下的端口因该怎么样设置?
DDRA=0;
PORTA=0;
这个样子影响稳定性不?
相应外围电路要怎么做?

网友A:
由于 ADC 的端口和内部的数字端口共享。所以不恰当地处理闲置端口可能会影响 ADC 的精度。
1. ADC 共享端口尽量避免设置为输出,避免大电流输出,更要避免输出状态频繁变换(比如 SPI 外设,I2C 外设通信)。
2. 输入端口, 避免输入信号经常切换, 特别是避免输入信号超出电源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