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个正负输出的浮动电源(电流20毫安)

楼主(2014-10-02):
各位大神,
  近来做个设计,用了金升阳的浮动电源模块,输入5V,输出浮动正负24V。
  价格有点贵啊,要15元一片。想用什么东西代替下,或者自己用分立原件代替。
   用分立元件做这样一个浮动电源容易不?成本不知道怎么样?
   要求输出电流不大,有20毫安就可以了。
   自己从没关注过浮动电源技术,不会搞。。。。得学。。。
   多谢啊!

网友A:
20mA电流,很容易做的,成本会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mA电流,很容易做的,成本会很低

多谢,
  一些相关参数,比如隔离绝缘电阻(好像这么称呼)容易达到不?

楼主:
大致看了下,大概就需要多绕制一个变压器,其他都差不多。。。。。不知道隔离效果怎么样。那成本用该很低了,用34063,估计一块钱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7660解决

多谢,
  但貌似不能浮地。。。。

网友C:
MC34063,几毛钱一个
变压器用磁环,多绕几个次级绕组

是啊,大概是这么考虑的。看34063规格书上好像有这个电路。。。。多谢!

网友C:
需要稳压的话,整流滤波后再加LDO

网友D:
用双管自激要好于34063,成本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双管自激要好于34063,成本也低

多谢,
  也需要变压器吧?双管自激查下资料看看,开关电源基本不懂,只懂最基本的应用和原理。

网友E:
不明白你说的浮动电源什么意思?

是做隔离电源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明白你说的浮动电源什么意思?

是做隔离电源的意思吗?

谢谢,
  应该是说隔离电源。就是输入的GND和输出的GND没有连接在一起,相互是独立的。

网友E:
搞个磁环

网友E:
附件电源电路是经典的隔离电源,包括了原变压器的设计电路。

输入输出电流都是比较小的(几十mA的电源设计)。

不过附件是 24转15的。你需要的是修改磁环的扎数比。然后修改磁环的副边 出线方式。

小电流的转换应该可以做出来了。成本应该是几块钱。

另外,输入的稳压 34063你应该可以不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附件电源电路是经典的隔离电源,包括了原变压器的设计电路。

输入输出电流都是比较小的(几十mA的电源设计 ...

感谢,
   希望把成本控制在3元以内。。。。

网友F:
3元?主要看多少支?电源波纹要求,使用的电解电解、磁芯的质量等。电源没有那么爆利!

网友G:
额!…你们竟敢说那么多、那么详细。那金升阳还赚钱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