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系列芯片在零下40度启动时不停的复位,一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10-02):
STM8S系列芯片在零下40度启动时不停的复位,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温度太低了,40度温度也不一定准,MCU和外围器件,低温性能都要跟上才行,使用前要经过测试,并留余量。

楼主:
零下30度启动测试通过了,降到零下40度时,就出现这个现象了。

楼主:
复位用的RC复位电路,晶振16MHz。观察现象是,能工作5秒左右,然后就复位重启了,然后工作5S左右,又重启了。就这样

楼主:
请高手们,给指点指点

网友B:
晶振  电容

网友C:
最小系统,先用内振,排除方式。

正解

楼主:
明天试试

楼主:
零下40度工作没问题,零下40度启动时,出现了反复重启。而且反复重启10分钟后,就又能正常工作了。问题会在晶振吗?
这个测试很麻烦,降温时间很长,费时

网友D:
温度降低到40度,可以用手给晶振加热一下。  估计是晶振的事。

楼主:
拿了一块同样的板子,把外部16MHz晶振直接弄掉后,板子运行比正常板子慢8倍,我有一个1S亮灭的LED,拿掉晶振后变为8S的了。但是不会重启。
零下40度启动反复重启,会是晶振的问题吗?

网友E:
把示波器接上,看电源和晶振,复位电路,就这3个地方。你的东西要去北极,还是要天上飞,水里游泳?这么低的温度?

楼主:
产品送检有两个等级,一个是零下20度,一个是零下40度。以前都是检零下20度。这次领导说要检零下40度。所以在折腾这个

网友F:
stm8工作温度最低就是-40度,你们设计上不留点余量?
一块板子说明不了设计问题,也许是某个元件不良。
要想找出问题必须多次测试,理论上只能猜测。还是要从复位电路开始找问题。
反复重启多次后,各元件有一些电流,内部温度会升高。
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G:
温度太低了,你看一下芯片的正常工作温度范围是多少?应该到临界点了吧。

网友C:
-40应该是可以的,之前有配合我的客户做过这样的低温老化测试。
因为大家的电路系统各不相同,牵扯的不仅仅只是一个MCU,LDO、电容、晶振,都有同样的低温要求,很难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
自认最好的办法就是排除法,找出问题器件。

网友H:
温度太低了,可能对硬件有很大的影响吧;

楼主:
问题解决,是VCAP的电容质量问题,换了质量好的,就OK了
多谢各位

网友I:
STM32103    STM8S 单片机全系列代理  销售推广及技术支持  需要联系 13530320364蔡先生  QQ2718006223

网友J: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是VCAP的电容质量问题,换了质量好的,就OK了
多谢各位

换了哪个厂家的?

楼主:
不晓得什么品牌,市场上随便买的一小段电容,没问厂家。换了三星的了

网友H:
芯片不给力,只能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