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44)

楼主:
当一个模块的APB时钟没有提供,它的寄存器不能被读或者写。模块能被重新使能通过向相应的屏蔽比特写1。
一个模块可以连接到几个时钟域(例如,AHB和APB),由于这个原因它有几个屏蔽比特。
注意时钟只有在确认模块不用的情况下才能被关闭。关闭NVM控制器(NVMCTRL)的时钟将要导制如果CPU读FLASH存贮器时会发生错误。
关闭电源管理器时钟,其含有屏蔽寄存器,或相应的APBx桥,将要使它可能重写屏蔽寄存器。由于这个原因,只能通过系统复位来重

新使能。

15.6.2.7 复位控制器

    最新的复位导致RCAUSE是可用的,可以在应用程序启动顺序来阅读确定适当的行动。

   这里有两组复位源:

    .电源复位:复位是由于电源问题引起的
    .用户复位:复位是由于应用

  下表例出了设备的所有复位,依赖于复位类型。

  外部复位的产生是当RESET管脚下是低电平的情况下。这个管脚有上拉电阻,在一般操作下不用外部加驱动。

  POR,BOD12和BOD33复位源产生是通过它们相关的模块,在系统控制器接口(SYSCTRL).

  WDT复位是由看门狗定时器产生.

  系统复位(SysResetReq)是一个软件复位是CPU产生的,当在复位控制寄存器里的SYSRESETREQ比特声明后。

网友A(2014-10-02):
原来楼主当了板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楼主当了板主了

恩,看来地球快成村子啦,又见老网友了

网友A:
恭喜ddllxxrr!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ddllxxrr!恭喜!

呵呵,同喜!同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