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效率的9v -> 5V 方案

楼主(2014-10-02):
我有一个电路,用9v 350mah电池供电,需要输出5v给单片机,

请问什么方案效率高? 7805 or lm2596? 那个效率高,毕竟是电池供电。

或者有无其他方案?

谢谢

网友A:
高效的片子大把。
先说说你要求的输出电流。

网友B:
AOZ1016,物美价廉。

网友C:
线性稳压效率肯定差点吧!

楼主:
我碰到的问题是:

有一款空气质量传感器需要5v供电,但我单片机是avr的,其实3.7v锂电也行。

我的方案是要么9v电池搭一个降压电路,要么3.7v搭一个升压电路,

那个好些?

噪声,电流都要求不高,关键是省电。

网友D:
同步整流方案最高效,但价钱高。

网友E:
你整个方案就不像是合适的低功耗方案。

另外,你既然是电池系统,那肯定建议用 3.7V供电了。

因为电池系统还要考虑充电管理,9V的充电管理当然没有 3.7V电池的充电管理方便了。

升压芯片大把高效率,低噪声的器件,请去TI官网找。

网友F:
产品如果是长期长时间用,在家\公司或普通室内用还是在,外面用呢,在室内用,可以用锂电,充电也方便,如果是在野外,不常用的话,可以考虑用9V电池或三节AA五号电池,以前没电了,让用户自己,更换,如果时时通电,地方固定,可以用手机那种电池适配器,直接到产品,比如路由器这种.

网友G:
LM2596属于开关型降压IC,优点是输入电压范围大,但是形成的波纹也相对会较大;而7805会形成较大的额外发热,即无用功耗大!
如果电流很小,可以考虑AMS1117,5.0V、3.3V的都有,外围两头的电容参考官方电路即可,曾用AMS1117-5V供电运行一个带12864液晶显示的设备,目前没见有什么问题

加一句,不管用什么IC,都不贪便宜,买到正规货是保证设备稳定运行的最好保障

网友H:
必须升压好

网友I:
用贴片的78L05就行,毕竟电流较小,而且元件易找

网友J:
先考虑找低电压的传感器吧。

网友K:
选升压电路

网友L:
第一,用开关电源还是相对省电的。不管是使用3.7V LI电的升压型,还是9V的降压型。
第二,如果不使用同步整流,不建议用升压型,因为电路本身不容易做到关机,需要另加电路。
第三,如果对节电要求高的话,同步整流型开关电源最为恰当,且选择在工作电流时达到最高效率的IC。

网友M:
你用线性稳压器(LDO)肯定会差点,用DC-DC,一般都可以达到92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L:
第一,用开关电源还是相对省电的。不管是使用3.7V LI电的升压型,还是9V的降压型。
第二,如果不使用同步整 ...

同步整流不见得效率就高,关键看要求的输出电流。如果是要做mA级的输出应用,同步整流效率可能更差。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同步整流不见得效率就高,关键看要求的输出电流。如果是要做mA级的输出应用,同步整流效率可能更差。 ...

这点啊,就看你怎么做了。

网友N:
TI貌似很多 Webbench上挑一下

网友O:
考虑换电池呢 就降压 7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