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飞思卡尔超低低功耗芯片

楼主(2014-10-03):
飞思卡尔超低功耗芯片无特殊要求,要求功耗低价格便宜,用于遥控器方面,内存2K之内都可以,大伙推荐下

网友A:
KL系列可以不?

楼主:
价格多少不能高于TI,和ST

网友B:
ST肯定价格低的吧

网友C:
楼主你好。
你可以看下我们的KL的选型表,这个选型表里也有相关的参考价格,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一款价位满意的芯片:

网友C: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选型的工具,可以根据竞争对手的芯片选出相应的飞思卡尔的芯片:
https://bbs.21ic.com/icview-77264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