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点急

楼主(2014-10-03):
(无正文)

网友A:
;P led要足够电流才能亮,你看它有吗?

网友B:
几百uA的电流都可以点亮LED,只是亮度很低很低而已。
楼主不必为此担心,倒是该考虑单片机到LED的线路长度。

网友C:
可并联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百uA的电流都可以点亮LED,只是亮度很低很低而已。
楼主不必为此担心,倒是该考虑单片机到LED的线路长度 ...

单片机到led线路的长度最长是2M 请问这会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要足够电流才能亮,你看它有吗?

就是担心会产生感应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百uA的电流都可以点亮LED,只是亮度很低很低而已。
楼主不必为此担心,倒是该考虑单片机到LED的线路长度 ...

我在主控板上引出2M的线来控制灯板上的74hc138,控制线会不会太长了?还是最好把138放在主控板上?

网友D:
你的隔离是什么意思,通过别的器件控制led算隔离吗?

网友E:
最好加个隔离,感应电压很厉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主控板上引出2M的线来控制灯板上的74hc138,控制线会不会太长了?还是最好把138放在主控板上? ...

两米~~~如果速度不是很高,还可以。。

网友F:
隔离不是为了防止LED被感应电点亮而是为了防止控制器受扰。就楼主所言的应用场合,显然应该隔离。

网友G:
一般不用隔离led驱动。用在电焊厂应该隔离电源

网友H:
两米的距离,线路和外壳屏蔽做好就行,问题不大的。

网友I:
注意下单片机电源吧,只要电源不受脉冲干扰,LED方面不用什么隔离

网友A:
控制线受干扰还是可能的,但如8,11楼疑虑,通常说的“隔离”无效

楼主可以模拟1000V+/-脉冲通过1000P电容,加至每根控制线,分析干扰可能性

当然,“138放在主控板”是不可能受干扰——2楼所指

网友J:
高压环境下led会自动点亮?

==============================================================

驱动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隔离是什么意思,通过别的器件控制led算隔离吗?

led与138之间加个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米~~~如果速度不是很高,还可以。。

嗯 速度不高,最快也要几分钟变一次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隔离不是为了防止LED被感应电点亮而是为了防止控制器受扰。就楼主所言的应用场合,显然应该隔离。 ...

那就是隔离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注意下单片机电源吧,只要电源不受脉冲干扰,LED方面不用什么隔离

嗯 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就是隔离电源吗?

隔离长线电路与控制器,二者的电源当然要各自独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隔离长线电路与控制器,二者的电源当然要各自独立。

嗯 灯到mcu最远有2M ,如果我把138放在灯板上就可以少很多线,而且我主控板的面积也会小很多,不过我担心IO口连出3跟这么长的线会对mcu有影响。到底138应该放哪?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 灯到mcu最远有2M ,如果我把138放在灯板上就可以少很多线,而且我主控板的面积也会小很多,不过我担心 ...

138当然应该放在远端。不过2米不算多长,这个距离可以不考虑隔离,在引出线上加EMI抑制元件,必要时用屏蔽线引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138当然应该放在远端。不过2米不算多长,这个距离可以不考虑隔离,在引出线上加EMI抑制元件,必要时用屏 ...

嗯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速度不高,最快也要几分钟变一次把

不是间隔时间,是传输时的最快速度。

网友K:
非要隔离的话,可以把隔离放在灯板上,主板增加对单片机端口保护,直接驱动灯板的光耦,也可以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