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开发个人机界面好的手柄,不 容易!

楼主(2014-10-03):
有一台电机,用电位器控制速度,另外用一个触点的通断来控制方向。
为了便于使用,肯定是希望:调试手柄往前推是正转,往后拉是反转,推、拉幅度越大速度越快。

请问怎样用市场上买得到的电位器、开关等零件实现这个功能呢?
不要告诉我在手柄里藏个单片机,这办法太麻烦了。
谢谢

网友A:
最方便的实现肯定是购买现有的手柄,通过电机控制系统 加装驱动来实现。

否则手柄的结构设计就够你喝一壶的了

网友B:
要满足你的要求,可能你还真得,自己设计了,很难找到符合你要求的手柄,

网友C:
如果你不是量产,那么找个坏的模拟飞行手柄吧。

网友D:
这个简单,买个摇杆电位器即可~~~~

淘宝上多的冒油~~~

http://s.taobao.com/search?ie=ut ... 5%E4%BD%8D%E5%99%A8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简单,买个摇杆电位器即可~~~~

淘宝上多的冒油~~~

我的难处在于:换向时要控制一个触点。就是说:应该有 一个 触点,仅仅当摇杆往前推时接通,往后拉时是断开的。而且,其电位器应该是:摇杆在中间时0欧姆,往前或往后都变大。
请问摇杆电位器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E:
遥控手柄用的电位器带有弹簧,可以在外力撤除时自动回中,有中点阻值为0的型号,但没有你要求的开关触点。事实上,控制方向和速度根本无需什么开关触点,这个当然需要有关电路才能实现,MCU则不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