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求!有谁用过79F166A串口异步通信

楼主(2014-10-03):
请问有谁用过79F166A串口异步通信,能否发一份源程序给小弟学习学习,谢谢!
qq258651993/shenlonglongfei@126.com

网友A:
给你一个框架,基本够用了,XTAL是所使用的时钟源频率,单位HZ,根据你的电路写个宏定义即可。

unsigned int code uart_initval_list[]=
{
        1200,
        2400,
        4800,
        9600,
};

//-----------------------------------------------------------------------------
// T1初始化,串行口
//-----------------------------------------------------------------------------
void uart_init( void )
{
                SCON = 0x50;
                PCON = 0x00;
                RXCON = 0x00;                // 1V以下是低电平

                T2CON = 0x30;                // 定时器2产生接收和发送波特率,开启定时器,工作在定时器方式,自动重装载
                T2MOD = 0x00;
                baudrate = 3;
                RCAP2H =( 65536 - XTAL / uart_initval_list[baudrate]/ 32 )/ 256;
                RCAP2L =( 65536 - XTAL / uart_initval_list[baudrate]/ 32 )% 256;
                TR2 = 1;                        // 开启T1
                ES  = 1;                        // 开启UART中断
                UART_REC();
}
//-----------------------------------------------------------------------------
// 串行口中断
//-----------------------------------------------------------------------------
        void uart( void )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i;

                if( RI )
                {
                        RI = 0;
                }
                if(        TI )
                {
                        RI = 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框架,基本够用了,XTAL是所使用的时钟源频率,单位HZ,根据你的电路写个宏定义即可。

unsigned i ...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