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51R8的GPIO配置成模拟通道

楼主(2014-10-03):
GPIO配置成模拟通道的时候,如果把该管脚悬空,不接负载,该管脚会有VCC/2的电平,请问,这个电平对ADC的测量影响有多大?

网友A:
建议不要悬空。

楼主:
附件中是参考手册中的GPIO说明,我明白了为什么是VCC/2,但这个电平会对采样电压有没有影响呢?实际应用中不会悬空的,但悬空拉不到地的话会不会对采样造成影响呢~

网友B:
I/O作为输入模拟,悬空,电压是不确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O作为输入模拟,悬空,电压是不确定的。

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作为输入模拟,悬空,电压是不确定的。

可是实际测量的时候是确定的,就是VCC/2,在实际测量的时候对数据也有一定的影响~误差有点大

网友D:
STM32103    STM8S 单片机全系列代理  销售推广及技术支持  需要联系 13530320364蔡先生  QQ2718006223

网友E(2014-12-10):
有寄存器方式的库吗,官方的函数库不方便
蔡先生

网友F:
ADC的模拟输入引脚应该在空载状态也要给出确定的电平信号。直接浮空的话,测量得到的电压是有偏差的,会受到硬件周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