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信问题

楼主(2014-10-03):
最近在调串口通信时,遇到一个问题,求各位大神指导。
用的芯片是MA82G5B16,在调串口通信时,发送数据没有返回,但是,单片机向串口发送数据时可以正常发送,
请各位大神看下是哪块的问题了呢?
这是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Uart0_Init()
{
        SFRPI = PAGE_0;          //切换SFR页为0页
        S0CON = 0x50;        //设置串口0工作模式为1,使能串口接收
        PCON0 &= 0x3F;        //
        S0CFG &= 0x3F; //定时器 2 作波特率发生器

//        EA=1;//开启总中断.在定时器初始化时已经打开
}

void Prints(uint8_t *ptr)
{
        uint8_t temp;
        while(*ptr)
        {
                temp = *ptr;
                if(temp == '\n')
                {
                        PrintChar(0x0D);
                        PrintChar(0x0A);
                }
                else if(temp == '\r')
                {
                        PrintChar(' ');
                }
                else
                        PrintChar(*ptr);
                ptr++;
        }
}

void PrintChar(uint8_t c)
{
    S0BUF = c;
    while (!TI0); //check Tx Empty
        TI0=0;
}
///////////////////定时器2相关配置//////////////////////////////////////
        //Timer2
        T2MOD = 0x10;//当 T2CON.C/T2 = 0选择 SYSCLK 作为捕获和自动重载模式定时器 2 的时钟源。
        T2CON = 0x30;//定时器2溢出用作接串行口模式1和3接收和发送时钟

        TH2 = 0xFF;
        TL2 = 0xE6;
        RCAP2H = 0xFF;
        RCAP2L = 0xE6;        //                         base48MHz
        TR2 = 1;
}
这是主程序中的中断处理
//                Prints("12");//这个可以再串口正常显示,
//                DelayMs(200);
//////////////////////中断标志/////////////////////////////////////
                if(R_flag==1)
                {
                        PrintChar(SenData);//将接受到的数据发送出去
                           R_flag=0;
                }

   }

这是中断

void interrupt_uart0(void) interrupt 5
{
        if(TI0)
        {
                TI0=0;
        }
        if(RI0)
        {
                RI0=0;
                ReData=S0BUF;        //SUBF接受/发送缓冲器
                SenData=ReData;
                R_flag=1;//接收标志置位
        }
}
求大神看下是哪块的问题了呢?

楼主:
数据不能正常发送和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