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一个基于TQ210的逻辑UART0的程序,只能发送数据而不能接受

楼主(2014-10-03):
我自己写了一段TQ210板子的串口0裸机驱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PC上可以接受到板子发过来的数据,但是怎么板子怎么都接受不到PC传过去的数据,请问是啥情况?

我自己也试过,非常的确定他就是卡在 while (!(UTRSTAT0 & (1 << 2)));

#define GPC0CON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0200060)
#define GPC0DAT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0200064)

int main() __attribute__((section(".main")));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c;
        uart_init();

        GPC0CON &= ~(0xFF << 12);
        GPC0CON |= 0x11 << 12;                // 配置GPC0_3和GPC0_4为输出
        GPC0DAT |= (0x3 << 3);                // 熄灭LED1和LED2

        puts("UART Test in S5PV210");
        puts("1.LED1 Toggle");
        puts("2.LED2 Toggle");
        puts("Please select 1 or 2 to Toggle the LED");
        // putchar('1');

        while (1)
        {
                c = getchar();                        // 从串口终端获取一个字符
                putchar(c);                                // 回显
                putchar('\r');

                if (c == '1')
                        GPC0DAT ^= 1 << 3;        // 改变LED1的状态
                else if (c == '2')
                        GPC0DAT ^= 1 << 4;        // 改变LED2的状态
        }
        return 0;
}
#define GPA0CON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0200000)
#define ULCON0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2900000)
#define UCON0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2900004)
#define UFCON0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2900008)
#define UTRSTAT0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2900010)
#define UTXH0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2900020)
#define URXH0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2900024)
#define UBRDIV0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2900028)
#define UDIVSLOT0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290002C)

// #define GPA0CON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0200000)
// #define ULCON0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2900400)
// #define UCON0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2900404)
// #define UFCON0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2900408)
// #define UTRSTAT0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2900410)
// #define UTXH0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2900420)
// #define URXH0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2900424)
// #define UBRDIV0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2900428)
// #define UDIVSLOT0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290042C)

/* UART0初始化 */
void uart_init()
{
        /*
        ** 配置GPA0_0为UART_0_RXD
        ** 配置GPA0_1为UART_0_TXD
        */
        GPA0CON &= ~0xFF;
        GPA0CON |= 0x22;

        GPA0CON &= ~(0xFF<<16);
        GPA0CON |= (0x22<<16);

        /* 8-bits/One stop bit/No parity/Normal mode operation */
        ULCON0 = 0x3;

        /* Interrupt request or polling mode/Normal transmit/Normal operation/PCLK/*/
        UCON0 = 0x5;//1 | (1 << 2) ;//| (1<<5);

        /* 静止FIFO */
        UFCON0 = 0;

        /*
        ** 波特率计算:115200bps
        ** PCLK = 66MHz
        ** DIV_VAL = (66000000/(115200 x 16))-1 = 35.8 - 1 = 34.8
        ** UBRDIV0 = 34(DIV_VAL的整数部分)
        ** (num of 1's in UDIVSLOTn)/16 = 0.8
        ** (num of 1's in UDIVSLOTn) = 12
        ** UDIVSLOT0 = 0xDDDD (查表)
        */
        UBRDIV0 = 34;
        UDIVSLOT0 = 0xDDDD;
}

void putchar(unsigned char c);

static void u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byte)
{
        while (!(UTRSTAT0 & (1 << 2)));        /* 等待发送缓冲区为空 */
        UTXH0 = byte;                                        /* 发送一字节数据 */
}

static unsigned char uart_recv_byte()
{
        while (!(UTRSTAT0 & 1));                /* 等待接收缓冲区有数据可读 */
        return URXH0;                                        /* 接收一字节数据 */
}

void putchar(unsigned char c)
{
        uart_send_byte(c);
        /* 如果只写'\n',只是换行,而不会跳到下一行开头 */
        if (c == '\n')
                uart_send_byte('\r');
}

unsigned char getchar()
{
        unsigned char c;
        c = uart_recv_byte();
        return c;
}

void puts(char *str)
{
        char *p = str;
        while (*p)
                putchar(*p++);
        putcha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