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加密器件ATSHA204A数据手册

楼主(2014-10-03):
Atmel 提供 业界最广泛的硬件验证和加密器件选项, 包括经实践证明的密钥保护方法,不仅可以限制访问,而且还提供密钥生成和管理。在确保密钥安全方面,硬件密钥存储在任何时候都胜过仅使用软件的存储,这便是 Atmel 器件之所以能够建立信任的原因。该产品组合目前包括基于 SHA、 AES和 ECC的器件,另有多种产品正在研发过程中。

Atmel®ATSHA204A全套安全装置。它包括一个4.5 kb eepm。这个数组可用于存储密钥,杂项读/写,只读的,密码或秘密数据,和消费跟踪。就可以限制访问的各个部分内存以各种方式,然后配置锁防止修改。

访问芯片是通过一个标准I²C接口速度1 mb /秒。芯片还支持一个单线接口,可以减少GPIOs所需的系统上的处理器和/或减少针连接器。它兼容大多数UART或串行I / O控制器。系统集成是缓解了电源电压范围宽,超低睡眠电流小于100 na。

网友A:
这颗芯片用在什么项目上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颗芯片用在什么项目上呢?楼主!

数据手册上说明了的

 Anti-clone Protection for Accessories, Daughter Cards, and Consumables
 Secure Boot Validation, Software Anti-piracy
 Network and Computer Access Control
 Key Exchange for Encrypted Downloads
 Authenticated/Encrypted Communications for Control Networks

网友B:
不错,加密确实很重要。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A(2015-11-20):
请问ATMEGA1280-16AU 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ATMEGA1280-16AU 怎么用?

楼上可参考ATMEGA16,因为MEGA16参考程序多,而楼主选择的型号只不过容量比MEGA16大几倍罢了。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应用的例程能不能发出来看看:)

网友D(2016-07-13):
谢谢,最近在搞这个

网友E(2016-09-14):
Logic Pro 16 USB逻辑分析仪

特性描述
通道 16个数字输入通道,16个模拟输入通道(与数字通道共享)
最大采样速率
数字通道:500MSPS@ 4通道, 100MSPS@ 16通道(要求USB3.0)
模拟通道: 50MSPS@ 3通道,12.5MSPS@ 13通道,6.25MSPS@ 16通道
带宽
数字通道:100MHz@ 500MSPS采样
模拟通道:  5MHz@  50MSPS采样
触发方式
电平或脉冲触发
软件平台
Windows, Mac and Linux
支持协议
Serial, SPI, I2C, Atmel SWI, Biss-C, CAN, DMX-512, HD44780, HDLC, I2S,
JTAG, LIN, MDIO, MIDI, Manchester, Modbus, 1-Wire, PS/2 Keyboard &
Mouse, SMBus, SWD, Synchronous Parallel, USB, UNI/O
采集深度
受限于电脑的存储器大小和数据记录密度。
当以50MSPS采样模拟信号,通常能记录10-60秒。
只采集数字信号,采样深度取决于数字信号活动密度。
1MHz SPI超过10分钟,I2C可有几小时,9600波特率串行通信可超过1天。
模拟信号分辨率
12 bits, 4.88 mV per LSB
模拟信号输入范围
-10V to 10V
数字通道支持电平
1.2V, 1.8V, 2.5V, 3.3V, 5.0V, RS-232, +12V TTL
   3年免费保修
www.sl.com.cn
采集通讯时序非常方便,工程师的利器

网友F(2020-03-23):
在电子行业,由于整个媒体产业的扩展,有关其的内容和数据
保护一直都得到了高度关注;而硬件系统由于开发成本巨大,对其进行保护更是该行业的重点。对固件、产品开发核心技术的保护固然重要,而对封装和PCB布线等可见部分的保护也不容忽视。多数公司一般习惯于使用采纳了安全芯片和算法的版权保护系统。IDKT系列是我司开发的一套定制型的加密芯片,其内部是纯逻辑电路。这使整个加密认证过程安全客观。此外,IDKT采用AES256的加密算法已软硬件相互加密解密的方式进行双向认证,使加密更加安全。为了防止数据截取,IDKT的通信都已密文的形式传播,并且结合伪数据随机的组合,使数据传递安全客户,为了使客户方案更加完善,IDKT以系统数据的方式进行操作,是加密多样且隐蔽。同时为了打破逻辑加密芯片的缺陷,IDKT采用定制型的方式,为每个客户单独定制一套独立的算法,保证每个客户的加密唯一性。为了保证唯一性,我司以封闭式的渠道进行供货,使市场流通性为0.内置2KB EEPROM空间,自定义加密参数,双重加密更加安全。 物联网时代的到来,产品和产品之间的互联越来越多,智能外延设备也越来越广。如何保证方案商在外延设备上的利益,以及对外延设备合法性的认证,成为了方案商考虑的又一问题。单纯的软件认证,已不再可靠,硬件设备的认证,成为了主流。IDKT系列就带来了这样一套方案将硬件植入从机设备,由主机发起认证请求,该请求需要经过IDKT 进行对应的加解密操作,回传认证密文,并由主机进行解密认证。
我们的加密芯片方案广泛应用于以下行业
1.  物联网(IoT)行业   智能家居(固件保护、通信加密、文件完整性校验、数据加密)、智能城市(固件保护、通信加密、文件完整性校验、数据加密)等
2.  车机行业    汽车影音系统(固件/系统保护、license授权、产量控制),汽车导航(固件/系统保护、license授权、产量控制),汽车诊断(固件/系统保护),车身传感器(通信加密、固件/系统保护),车内通信模块(通信加密、固件/系统保护),V2X(通信加密、固件/系统保护)等
3.  四轴飞行器行业    飞控系统保护(系统保护、license授权),配件电池认证(配件认证),飞控及手柄认证(通信加密)
4.  打印机耗材    墨盒加密防伪(配件认证)、 系统保护(系统保护、license授权)
5.  软件算法行业    指纹识别算法(license授权、数据加密),虹膜识别算法(license授权、数据加密),视频图像分析算法(license授权)等。
6.  安防行业    IPC(固件/系统保护、license授权、产量控制)、DVR(固件/系统保护、license授权、产量控制)、NVR(固件/系统保护、license授权、产量控制)
7.  机顶盒行业    DVB-S等(固件/系统保护)
8.  电子烟行业    产品防伪(防伪认证) 方案主板和烟弹的加密认证和保护

IDKT 加密芯片完全兼容 PIN TO PIN atmel的加密芯片,硬件不用更改设计,PIN角定义完全一致。

嵌入式定制加密芯片及方案产品特性和应用
IDKT-AE/AL IDKT-AES/AEL IDKT-P1
1.)硬件的唯一性,因为从wafer开始就为每家客户定制唯一ID序列号来区别。
2.)硬件与软件结合,原厂根据客户系统运行平台特点针对性为客户写LIB,不同的编译器,不同的运行平台,不用的CPU,LIB各不相同,这就大大增强了安全性能。
3.)由原厂提供唯一ID序列号的IC 和针对性唯一的LIB,
4. )应用AES 256加密技术,随机数据随机运算。
5.)内置64 bit OTP功能,帮助客户管理出货数量及窜货的问题。
6.)内置2KB EEPROM空间,自定义加密参数,双重加密更加安全。

网友F:
IDKT 加密芯片完全兼容atmel加密芯片,硬件不用更改,PIN TO 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