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三极管无法实现饱和导通,请指教。附模拟原理图~

楼主(2014-10-03):
问题如下,下面那个图是我画的用来测试三极管饱和导通的电路。

这个电路在NPN_B输入5V左右的时候,V=0.018,如左边图所示。NPN_B输入0V的时候,V=2.11V,如右边图所示。

有几个不明白的地方:

1、当NPN_B输入高电平5V的时候,Vb=(5-0.7)/1K=4.3MA,假设NPN管处于放大状态,并且放大倍数=50,那Ic=215MA,Ic饱和导通最大电流=(5-0.2)/10K=0.48MA,这样的话,NPN管肯定是处于饱和导通了。也就是说,NPN_B输入5V的时候,三极管可以达到饱和导通的条件。如果计算的话,V=Vce=0.2V,然而,如左图所示,V=0.018V,这是如何得出的?

2、当NPN_B输入低电平0的时候,三极管截止,那么V=Vcc=5V,然而,如右图所示,V=2.11V,这又是如何得出的?

小弟对于模电忘的差不多了,不对之处请哪位能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的0.2V是哪里来的?
因为C极对地接了一个LED,所以不可能是5V。

网友B:
“Ic饱和导通最大电流=(5-0.2)/10K=0.48MA”——此时用“0.2”近似代入是可以的,
然而,“如左图所示,V=0.018V”——还用“0.2”固定值模式去判定,就错了

类似的,还有个“0.7V”的问题

网友C:
1)三极管导通 V等于Vce,二极管不导通
2)三极管不通 V等于二极管正向压降

网友D:
1)三极管饱和电压V=0.018V是仿真软件错误;三极管饱和电压一般不会低于0.1V。
2)三极管截止,V等于LED-RED二极管正向压降。但红色LED的压降一般不会超过1.8V,所以说V=2.11V也是仿真软件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三极管饱和电压V=0.018V是仿真软件错误;三极管饱和电压一般不会低于0.1V。
2)三极管截止,V等于LED-RE ...

基本所有三极管饱和电压都可以低于0.1V

网友E:
三极管饱和导通电压和导通的电流有关,一般小功率管子的导通电压<0.1V,而且和基极电流不成线性关系,现有计算的基极电流4.3mA让管子饱和导通好像小了点,所以导通电压0.018V基本正确。
截止时的电压应该接近5V,但是因为接入了没有限流电阻LED,所以这个电压就是LED导通时的电压,也是正确的。

因为接入了限流电阻R1,V这个电压就是LED-RED导通时的压降等于1.7V,所以V=2.11V肯定是不正确的。

网友B:
是啊,“软件错误”,从哪方面来讲此话都太武断
截得1n1711典型特性图

按图斜率粗略估算,5mA下饱和压降还真的略大于0.01V呢

网友F:
Vce饱和导通电压,不同的管子、不同Ic,差别会比较大。
LZ问的,基本是最简单的基础问题。
以我的观点,最基础的问题,最好自己看书研究,实在不懂再问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