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中梅花焊盘的画法

楼主(2014-10-04):
1. 如果是1个pad,周围1圈via,则pcb文件中调用时,会发现via的net为空,并没有和pad一致,需要手动添加,太麻烦了。

2. 如果是1个pad,周围1圈pad,并且把标号设置到1样,则pcb文件中调用时,会发现只有其中1个pad的net连接了,其它的需要手动添加,太麻烦了。

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网友A:
你就不会在画完板后在PAD边上围一圈VIA吗?

另:AD中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会在画完板后在PAD边上围一圈VIA吗?

另:AD中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你的这个方法是可以完成工作,但是我想找个能直接调用封装的方案。
我用的2004,的确是我描述的那样。
如果在封装里有多个pad,标号一致,那么在pcb中调用时,只会把其中1个pad添加上net;如果封装里有pad,pad上有多个via(via和pad的焊盘有接触),则pcb调用该封装时,pad有net,via没有。
我以为如果标号相同,应该自动连接到同一个net,如果via和pad的焊盘有接触,应该自动赋予via对应net。不知道是不是我没设置好,我装好后,没有改过设置。

网友A:
那你只有在SCH库中多画一些PIN叠加地一起,对应在PCB库中画好的画盘,在SCH 中连到同一网络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只有在SCH库中多画一些PIN叠加地一起,对应在PCB库中画好的画盘,在SCH 中连到同一网络就行了. ...

目前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B:
1、在自己的元件库里建一个那样的元件
2、将所有焊盘在自己的元件库里用同一个NET号

网友C(2014-12-30):
图片刷不出来。

网友D(2015-02-02):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会在画完板后在PAD边上围一圈VIA吗?

另:AD中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这个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