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大家帮我看看我这反激变压器计算是否有误?

楼主(2014-10-04):
假如我要做一个输出12V6A的电源,预设条件为,f=60K,
Vin=120V,
Pin=86W,
Io=6A,
匝比是8.75,Iin=86/120=0.72A,
IOR=6/8.75=0.686A,
D=0.72/(0.72 0.686)=0.51,次级绕组平均电流IL为6/(1-0.51)=12A,
初级绕组平均电流IOR为:12/8.75=1.37A,
若设电流纹波率r为0.4,则电流增加量必须为,1.37乘以0.4等于0.548,
频率60K,导通时间就是8.517us,
Et等于120乘以8.517等于1022Vus,
电感量就等于1022/0.548=1865uH,
但是实际中没有人会用这么大的电感量啊?难道是我算错了?下面还需根据峰值电流验算磁感应强度来确定初级匝数,
IPK=1.37 (0.548/2)=1.644 ,
变压器用PQ3220,AE值为170平方毫米,
根据独立电压方程B=L I/NA,可列出如下公式,并最终确定初级匝数,
1.64乘以1865等于3066,若使峰值磁感应强度等于0.25,需用3066除以0.25等于12264,因磁芯AE等于170,所以用12264除以170等于72匝,初级绕组最终确定为72匝,但实际中没有人用这么大的电感量和匝数啊,为什么会和理论值有这么大的差别?还请大侠帮忙解决疑惑,谢谢!

楼主:
难道是我的手机不能打出加号?文中有两处加号没有显示出来,一个是占空比公式,一个是峰值电流计算公式,里面两个加号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A:
没看懂你的这套计算,但根据我的计算初级电感215uH,匝数为108

网友B:
LZ可以像写程序一样逐条加上注释嘛,
为什么要这么算,这样算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得出这个参数,
首先把你自己说服了先。。。
PS:公式倒来倒去很多变种,谁愿意大假期的花时间猜谜语,还是思维逻辑如此混乱的哑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的这套计算,但根据我的计算初级电感215uH,匝数为108

那你是怎么算出来的?麻烦你列几个公式出来,让我仔细研究一下。其实我只要将频率提高到100K,初级绕组就可以减少到43匝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可以像写程序一样逐条加上注释嘛,
为什么要这么算,这样算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得出这个参数,
首先把 ...

手机发帖,不方便啊,有些字符都打不出来,比如电流增加量那个三角形符号打出不来,加号也被过滤掉了,如果我把公式写的标准一点,整齐一点,你们肯定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机发帖,不方便啊,有些字符都打不出来,比如电流增加量那个三角形符号打出不来,加号也被过滤掉了,如 ...

表示两下子也木看出来,: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可以像写程序一样逐条加上注释嘛,
为什么要这么算,这样算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得出这个参数,
首先把 ...

前两章内容经过这一个月数十遍的观看,都快背下来了,虽然不能说融会贯通了,但应该也不会算错啊,原因可能有一个,就是实际中,r值设置的远大于0.4

网友C:
眼花。 反激计算的方法很多。

网友D(2023-03-15):
太乱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