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 FOC开发入门指教

楼主(2014-10-04):
亲,我用STM32 FOC SDK中的 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生成了基本的配置参数,但是,无法获取电机控制的一些函数库,跪求指教! 如何搭建FOC的开发环境?

网友A:
客观地讲,ST MCU的代理基本没有电机这块的技术支持

网友B:
只要0.5个美金真的很便宜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客观地讲,ST MCU的代理基本没有电机这块的技术支持,原厂也就一个 Dennis 在帮一些客户调试,水平不想过多 ...

呵呵。。。。FAE的 Dennis都知道

网友D:
东芝过来的,深圳ST FAE 就他一个是搞电机的,反正我是基本不找。在上海,MCU部门支持电机开发还是比较强的,以前还有找他们帮过忙。
ST在深圳能支持电机驱动开发的不止MCU部门,还有另外一个部门,实力还是很强的,至少他们的源头来自FOC编写的部门。

至于代理说支持电机的,倒也不至于楼上顺带做广告说的,只是跑跑Demo这么初级。

楼歪了,顺带回回顶楼的帖子。
说实话,ST的FOC Demo跑跑将电机转起来还是很容易的。FOC SDK 4.0里面有个GUI,在里面初始化配置后,可以将电机运行起来。
对于电机的运行,其内部使用的是啊状态机方式,你可以去查询状态。这涉及到编程思路,倒不是一时半会说得清楚的。你要去找找其它代码看看。
ST的IPM部门有出过一些IPM和IGBT的评估板,里面都有一些代码,虽然支持FOC的版本不一样,但你可以拿来参考。评估板的型号,在你打开GUI的第一个页面下就有显示。去官网搜索,可以找到代码安装包。

楼主:
大虾: 本人使用STM32FEBKC6T6 开发FOC,但是,不知道如何使用她的函数库,
在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 4.0中生成《stm32f30x_MC_it.c文件》里面包括如下头文件,
#define PROJECT_CHK
#include "CrossCheck.h"
#undef PROJECT_CHK
#include "MCIRQHandlerClass.h"
#include "UIIRQHandlerClass.h"
#include "MCInterfaceClass.h"
#include "MCTuningClass.h"
#include "MC_type.h"
#include "MCTasks.h"
#include "UITask.h"
#include "Timebase.h"
#include "Parameters conversion.h"
#include "Parameters conversion motor 2.h"
但是,这些头文件是从哪里获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芝过来的,深圳ST FAE 就他一个是搞电机的,反正我是基本不找。在上海,MCU部门支持电机开发还是比较强的 ...

大虾: 本人使用STM32FEBKC6T6 开发FOC,但是,不知道如何使用她的函数库,
在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 4.0中生成《stm32f30x_MC_it.c文件》里面包括如下头文件,
#define PROJECT_CHK
#include "CrossCheck.h"
#undef PROJECT_CHK
#include "MCIRQHandlerClass.h"
#include "UIIRQHandlerClass.h"
#include "MCInterfaceClass.h"
#include "MCTuningClass.h"
#include "MC_type.h"
#include "MCTasks.h"
#include "UITask.h"
#include "Timebase.h"
#include "Parameters conversion.h"
#include "Parameters conversion motor 2.h"
但是,这些头文件是从哪里获取????????

网友D:
STM32FEBKC6T6?是啥片片?

看楼上的问题,看来楼上的门还没摸到啊。
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 4.0配置后,会产生一堆的配置文件,其实就是几个H文件,得到这些文件后覆盖到FOC SDK库下面就可以。

至于你说的那几个H文件,都是FOC SDK库里的文件,你要去那里面找。只要你没配置错误,大部分的文件也没找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FEBKC6T6?是啥片片?

看楼上的问题,看来楼上的门还没摸到啊。

是一款定制FOC方案芯片(芯片上的丝印就是这么写的),相当于STM32F103C6T6,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FEBKC6T6?是啥片片?

看楼上的问题,看来楼上的门还没摸到啊。

大虾:
     貌似FOC 2.0的电机库 比 FOC 4.0的电机库结构更简单,更容易上手,但是版本低,不知道在电机库函数方面,两个版本差别很大吗,如果不大,不影响开发,我想用FOC 2.0的电机库。

                                                                                跪求大虾指点!

网友D:
2.0容易些,不过没4.0的支持功能多些。确实4.0的代码和结构要复杂多了,尽管ST鼓吹用类面向对象的C。
具体的支持功能差别你看各自版本对应的RN应该是有说明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虾: 本人使用STM32FEBKC6T6 开发FOC,但是,不知道如何使用她的函数库,
在ST Motor Control Workben ...

楼主,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流程?先谢谢了

楼主:
先下载一个V2.0的函数库,名称:STM3210B-MCKIT_2.0.exe,直接在百度里搜!(行业里一般都用这个库,包括深圳高标),安装后C:\Documents and Settings\LIUFA\桌面,里面已经将电机库搞好了!
关于V4.0的电机函数库,不建议使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先下载一个V2.0的函数库,名称:STM3210B-MCKIT_2.0.exe,直接在百度里搜!(行业里一般都用这个库,包括深 ...

请教楼主: STM3210B-MCKIT  和  SDK的方法有什么区别?各个优点是什么?

网友D:
STM3210B-MCKIT是ST 马达开发套件的硬件名称而已。FOC SDK是软件。说有啥关系,只能说STM3210B-MCKIT附带的光盘里面的软件是FOC SDK,仅此关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TM3210B-MCKIT是ST 马达开发套件的硬件名称而已。FOC SDK是软件。说有啥关系,只能说STM3210B-MCKIT附带的 ...

请教楼主:2.0版本就是基于MC_FOC_Methods_lib.lib   MC_State_Observer_lib.lib这两个库进行开发,而2.0以上版本都是SDK的GUI界面初始设置来开发吗?但是感觉2.0是最简单的, 4.0版本用Keil打开后基本摸不着头:'(

网友D:
3.0以后,都是啊,ST将观察器打包了。
2.0的SDK也有一个自带的GUI,可以用来配置界面,估计当时不太多人关注,没人多少人知道这个软件。这个软件也就是现在的ST Motor Control Workben的前身,现在该了个名而已。

4.0增加了很多功能,相对2.0,当然代码就更复杂了,并且ST后面的库用了一种类C++的面向对象的概念来约束代码,阅读起来,如果没有写过面向对象的语言,当然费力一些。

网友F(2015-02-11):
引用 楼主:
先下载一个V2.0的函数库,名称:STM3210B-MCKIT_2.0.exe,直接在百度里搜!(行业里一般都用这个库,包括深 ...

我一直在看4.0,启动一下就停了。确实电机库文件被编译了一个.a。好郁闷,无法跟进去调试,悲剧了2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3.0以后,都是啊,ST将观察器打包了。
2.0的SDK也有一个自带的GUI,可以用来配置界面,估计当时不太多人关 ...

我用过3.0,发现引脚重映射无效,因为我的板子控制脚和他们提供的不一样,我需要映射TIM1,USART3.

楼主(2015-03-31):
引用 网友F:
我用过3.0,发现引脚重映射无效,因为我的板子控制脚和他们提供的不一样,我需要映射TIM1,USART3. ...

建议使用2.0库,本人现在就是用2.0库做闭环设计中,

网友G:
STfoc库感觉越做越回去了,用起来越来越困难了,encoder接口封起来了,如果不是ABZ信号,是其他的SPI,I2C接口都不知道怎么改了

网友(2015-05-29):
我用4.0的库120hall。空载启动没问题,带负载启动就咔咔咔的响,动静很大,现在快被这个库折磨死了,运行没什么问题,波形很好

网友H(2015-07-13):
你好,如果是压缩机的案子,可以找我们来做技术支持,你们是在哪里?但是跟你说一下,我们不是用的ST的库,但是我们也是ST增值服务商,目前我们配合的客户主要的产品是FOC烟机,FOC洗衣机,FOC压缩机;

网友I(2015-10-11):
STM32 FOC4.0库 高级定时器采用TIM8,上电电机运行,TIM8的三路互补通道无PWM输出

网友J(2015-12-01):
引用 网友H:
你好,如果是压缩机的案子,可以找我们来做技术支持,你们是在哪里?但是跟你说一下,我们不是用的ST的库, ...

我们对FOC烟机方案感兴趣,麻烦联系我。
info@gpgg.hk

网友K(2017-11-23):
引用 网友H:
你好,如果是压缩机的案子,可以找我们来做技术支持,你们是在哪里?但是跟你说一下,我们不是用的ST的库, ...

我们在做ST FOC 方案,方便联系吗。
qq 460075300

网友L:
各位大大帮我看看这个FOC问题,我是新手,遇到了一个问题,不会太弄。

https://bbs.21ic.com/icview-2395412-1-1.html

网友M(2018-08-20):
引用 网友D:
STM32FEBKC6T6?是啥片片?

看楼上的问题,看来楼上的门还没摸到啊。

怎么将配置覆盖到FOC SDK库下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M:
怎么将配置覆盖到FOC SDK库下面?

workbench默认产生的配置是放在库的SystemDriveParams目录下的,你可以自己拷贝,也可以在GUI的菜单“tools”--》“Output Folder Option”下设置。针对4.x的版本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对于5.0以上的版本,不需要,工程指定就好了。

网友N(2019-02-28):
啊啊啊   这个这么是四年前的帖子了呀!现在要用怎么办、怎么办!!!!!!!

网友D:
你想怎么办?跑到什么阶段了?还是说,还在想的阶段,还没动手呢。新的5.3的库已经好阅读多了。workbench配置代码附带CubeMx也比以前简单多了。

网友O(2019-06-19):
引用 网友H:
你好,如果是压缩机的案子,可以找我们来做技术支持,你们是在哪里?但是跟你说一下,我们不是用的ST的库, ...

你好 我司准备做消费类变频器请联系我  592785115@qq.com

网友P(2020-04-12):
下个STM3210B-MCKIT_2.0.exe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