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磁环作用

楼主(2014-10-04):
高速信号排线套磁环的作用是什么?
另外,有些是串R,接电容到地,这和套磁环作用一样吗?
@abin0415
@wh6ic

网友A:
滤波,抗干扰。

网友B:
高频滤波,抗干扰

网友C:
滤高频,但切记不可乱用!

楼主:
套磁环是防止辐射干扰别人吧?

网友D:
套环就是起到阻尼的作用

网友E:
如果套吸收用的磁环,其铁磁性材料颗粒比较大,高频信号会产生一定的涡流损耗,对辐射有若干dB的衰减,衰减木有方向性;同时线路会增加电感量,谐振频率偏移。对低频信号基本无影响。
  串R并一个电容,对应方向高、低频信号均有一定的衰减,频率越高衰减量越大。
  对直流信号或供电,两种方式有明显区别;成本、体积、方便性上也各有千秋。

网友F:
磁环 磁珠 电感 电容 电阻 这些东西都能对高频信号产生阻碍,但具体怎么用,理论上是算不出来的,我们在处理EMC过程中只能不断的尝试。

网友G(2014-11-03):
引用 网友F:
磁环 磁珠 电感 电容 电阻 这些东西都能对高频信号产生阻碍,但具体怎么用,理论上是算不出来的,我们在处 ...

“理论上是算不出来的”:只是建立的模型不对;不是说计算不出来。不过大多数时候确实是以经验值来改善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