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急!急!急!死的心都有了,肯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4-10-04):
IAR 保存是电脑死机自动重启,重启后有一个做个两个月的C文件打开是空白了,我之前也没有备份,怎么办呀,可整整忙活了2个月呢,急呀,之前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IAR有备份的文件吗?(AD10都有打包好自动备份的文件),有其他办法恢复吗?请高手救救我了

网友A:
找个删除恢复的软件扫扫看,如果真的覆盖了也就没戏了.

网友B:
现在知道备份的重要性了吧。

网友C:
同情,爱莫能助啊

网友D:
工作目录最好上设置一个自动备份吧

网友E:
叫你不用git这类版本管理软件

网友F:
用数据恢复软件,一般可以恢复

网友G:
我很早遇到过,没有恢复成功,一切重来。然后养成备份的习惯!

网友H:
水平高低基本上由于工作习惯决定。

网友I:
估计你两天就能重写

网友J:
我每次有进展,都会保存下来,然后重启新文件夹,继续往前走。

不过,年初硬盘挂掉,四个分区变成了一个。好在别的电脑有备份。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叫你不用git这类版本管理软件

确实。
虽然刚开始用版本控制的时候,可能会有点不习惯。

网友L:
我用SVN,习惯了。包括画PCB都用了版本控制,虽然无法比较。

网友M:
1,重写会很快
2,重写能提高质量
3,重写会收获更多

网友N:
开发都要用SVN的呀,你们没 有做吗?

网友O:
听烦躁的遇到这种事,祝好运~

网友P:
这类文档只能找自动备份文档了,不妨搜搜 文件名.c.BAK,希望你好运!

网友Q:
RAR压缩 上传云盘,,,向来都是这么搞的

网友R:
习惯问题,从头再来吧!
有个网盘还是不错的,至少比硬盘靠得住!

网友S:
请问有什么数据恢复软件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决定重头来过

网友T:
估计得重写啦

网友U:
用GIT也可以啊

网友V:
的确,有时候会因为习惯思维走进误区的。往事不堪回首啊……

网友W:
接触到git 好吧

网友X:
引用 网友J:
我每次有进展,都会保存下来,然后重启新文件夹,继续往前走。

不过,年初硬盘挂掉,四个分区变成了一个。 ...

哈哈,你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少的,硬盘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