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串口通信

楼主(2014-10-04):
串口通信怎么接收到的是发送的数据呢,是UDR没设置吗

网友A:
是不是两根线连一起去了。

网友B:
楼主怎么做的程序?

网友C:
看看网页就知道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两根线连一起去了。

没有,一根接PD0,一根接PD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做的程序?

/*************************************************************
                               初始化程序
************************************************************/
void uart_init()
{
    uint a;
    DDRB=0XFF;
    DDRD|=BIT(PD4)|BIT(PD5)|BIT(PD6)|BIT(PD1);
    PORTD&=~BIT(6);
        PORTD&=~BIT(WR);
    UCSRA = 0x00;
    UCSRB = 0x00;
    UCSRC|= BIT(URSEL)|BIT(UCSZ0)|BIT(UCSZ1);   //选择UCSRC寄存器,异步模式,
        UBRR  = 0X47;                               //设置波特率为9600
    UCSRB = BIT(TXEN)|BIT(RXEN)|BIT(RXCIE);    //接收、发送使能,接收中断使能
        SREG  |= BIT(7);                                 //全局中断开放
}
这是设置的程序
接收采用中断方式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SART_Received_Ir:12
void USART_Received_Ir()
{
        UCSRB&=~BIT(RXCIE);        //关串口中断,防止中断嵌套
        while(!(UCSRA&(1<<RXC)));//等待接受数据
        rec_data[num]=UDR;
        num++;
        if(num>=200)
           {
             num=0;
           }
        else;
        //LCD_SHOW(0,0,rec_data);
        //delay_ms(1000);
    UCSRA|=1<<RXC;          //标志位写1就能清零 接收中断信号 表示将继续接收
        //LCD_COM(0X01);
    //delay_ms(5);
        UCSRB|=BIT(RXCIE);                //接收完毕中断使能

这是接收中断,但是接收到的数据是发出去的,是不是UDR没清空啊,但是其他程序也没看见清的

网友D:
/*********串口寄存器配置子函数************/
void Usart_Init()
{
        UCSRA = 0X00;
        UCSRC |= (1<<URSEL) | (1 << UCSZ1) | (1 << UCSZ0);  //异步,数据格式8,N,1
             //UCSRC寄存器与UBRRH寄存器共用相同的I/O地址,写 UCSRC 时, URSEL 应设置为 1。
        UBRRL = (F_CPU / BAUD / 16 - 1) % 256;    //波特率设置
        UBRRH = (F_CPU / BAUD / 16 - 1) / 256;
        UCSRB |= (1 << RXCIE) | (1 << RXEN) | (1 << TXEN);    //发送使能

}

/*************字节发送函数************/
void Usart_PutChar(unsigned char cTXData)
{
        while( !(UCSRA & (1 << UDRE)) );  //只有数据寄存器为空时才能发送数据
        UDR = cTXData;                         //发送数据送USART I/O数据寄存器-UDR
}

/*****接收中断函数****/
ISR(USART_RXC_vect )
{
        unsigned char Rev;
        Rev = UDR;              //从USART I/O数据寄存器-UDR中读出数据
        Usart_PutChar(Rev);    //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
}

网友D:
找了个mega16的程序,抽了一点串口的,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了个mega16的程序,抽了一点串口的,可以看看

谢谢你啊,已经可以了,我的错误好像是出在了,把显示函数夹杂在中断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串口寄存器配置子函数************/
void Usart_Init()
{

至少要加个全局中断使能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