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inetis_sysinit.c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10-04):
kinetis_sysinit.c,这里面的内容可以改吗?怎么我改中断向量表的时候,有如下提示呢?

网友A:
肯定可以改的。先看看文件属性,是不是只读。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中断向量表是可以修改的。
你修改的是哪个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中断向量表是可以修改的。
你修改的是哪个工程? ...

用的是K22,中断向量表是在kinetis_sysinit.c面吧,可是修改的时候,就会出现上述情况,还是没在这个源文件中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K22,中断向量表是在kinetis_sysinit.c面吧,可是修改的时候,就会出现上述情况,还是没在这个源文 ...

你芯片全称是多少呢?
这样便于我查看,K22有很多中M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芯片全称是多少呢?
这样便于我查看,K22有很多中M数的。

MK22DX256VLF5,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MK22DX256VLF5,谢谢

你修改的例程是基于什么例程修改的呢?
官方的例程中断向量表都是在VECTOR.c和vector.h中的。

楼主:
kinetis_sysinit.c源文件是在codewarrior环境下基于MK22DX256VLF5芯片直接生成的;
而我对照着KL25的例程,里面没有kinetis_sysinit.c文件,相应的有您提到的VECTOR.c和vector.h;
但kinetis_sysinit.c源文件中确实有中断向量表啊!怎么就不能修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kinetis_sysinit.c源文件是在codewarrior环境下基于MK22DX256VLF5芯片直接生成的;
而我对照着KL25的例程, ...

楼主你生成的是bareboard吧, 没有添加PE吧。
我生成了一个bareboard的,看到了kinetis_sysinit.c了。
而且我修改里面的中断向量表是可以的,比如添加LLWU_ISR的中断服务函数。
然后添加相应的服务函数:
void LLWU_ISR()
{

}
并且在头文件中添加函数声明,这样编译之后是没有问题的。
不知道你一楼的问题是怎么出现的。
可以讲下你问题的复现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生成的是bareboard吧, 没有添加PE吧。
我生成了一个bareboard的,看到了kinetis_sysinit.c了。
而 ...

请问添加PE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添加P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Processor expert, 是一个专家处理器。已经集成在CW中了,新建的时候可以选择的。
你现在问题解决莫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Processor expert, 是一个专家处理器。已经集成在CW中了,新建的时候可以选择的。
你现在问题解决莫 ...

新建bareboard时,没有加PE,还是不能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新建bareboard时,没有加PE,还是不能改

步骤:新建基于MK22DX256VLF5的bareboard工程,接下来写一中断函数,然后,就该相应的中断向量表,然后就出现上述情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建bareboard时,没有加PE,还是不能改

但是,我能修改呢。
等下我把我的工程传给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能修改呢。
等下我把我的工程传给你吧。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一下

你要在头文件中声明你的函数,不然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呀,我这也是显示上述问题,无语了。。。是不是我的软件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在头文件中声明你的函数,不然不行的。

用你提供的工程,试了一次,也是不能改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你提供的工程,试了一次,也是不能改动

你试了什么呢?
你是修改之后,保存出现那个问题吗?
我修改后,保存,编译都不会出问题。

网友C(2015-01-26):
你生成的是bareboard吧, 没有添加P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