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CT6可以带多大的LED点阵显示屏

楼主(2014-10-04):
用STM32F103VE 带448X224点阵的LED显示屏(单色);效果不好, 有点闪;有没有加速的方法;最好是软件方面加速。闪还是在没处理数据的情况下;哪位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A:
先得搞清楚为什么闪,比较多的方案是595串转并,串行数据能达到刷新期间传送完数据就和硬件关系不大了.

匿名  2014-10-5 10:07
扫面行的时间慢了

网友B:
把时间设置下吧,

网友C:
在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函数内是否有下列配置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打开外部高速晶振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配置PLL时钟 == 外部高速晶体时钟 * 9 = 72MHz
在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函数内,所有GPIO应配置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