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485芯片经常损坏的问题

楼主(2014-10-04):
公司的一款产品,485芯片SP485EE在调试的过程中总是出现损坏的情况,A、B没有接上下拉,只有一个120的电阻跨接在AB上,后来我在A、B和地之间加了三个双向TVS管,6.5V的,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100台中又坏了10台左右。线上调试的时候是将控制器的地和电脑的后面外接的232转485的地连起来了,会不会有没有什么影响?在另一款控制器中我采用了相同的485芯片,没有加120的电阻,只有A、B的上下拉电阻和3个TVS管,测试手段和这个一致,几百台中冶没有出现485芯片损坏的情况。我用示波器在上电的瞬间看了下A、B线上的电压并没有出现太高的电压,现在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485总是坏的,能帮忙分析一下么

网友A:
电路设计不够合理,TVS只能解决瞬态尖峰干扰问题,如果是地回路参考基准不同引起的过高共模电压烧芯片,TVS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要先搞清楚烧芯片的机制,这个必须考察现场情况,你在公司里是没法再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设计不够合理,TVS只能解决瞬态尖峰干扰问题,如果是地回路参考基准不同引起的过高共模电压烧芯片,TVS ...

谢谢chunyang老师 我量了下两个参考地之间的压差大概在+-1以内变化,这个应该不会产生太高的共模电压吧  我怀疑是不是上电瞬间的冲击造成的,此外TVS管在电路中位置会不会对它的工作效果产生影响?

网友B:
楼主都说了已经将232<->485转换器的地和控制器的地连接起来了,因此不可能是地基准不同产生的共模高压烧坏的。两款产品,一款加了上下拉,另一款没加上下拉,那很可能是这个区别才会有不同的调试结果。楼主是一个控制器还是多个控制器,配合转换器调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都说了已经将232485转换器的地和控制器的地连接起来了,因此不可能是地基准不同产生的共模高压烧坏的。 ...

只是一个控制器和电脑通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chunyang老师 我量了下两个参考地之间的压差大概在+-1以内变化,这个应该不会产生太高的共模电压吧   ...

你必须测量现场的真实环境,否则没有意义。上电冲击不会是器件损坏的原因,除非你的电源电压会超出器件的最大极限,但那样的话,你的其它器件应该也有损坏,485接口片比MCU、逻辑电路之类的更皮实。TVS也与此无关。

网友A:
器件损坏原因不能瞎猜,必须详细分析现场的电路模型。

网友C: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几年前做的安防产品中,客户时有投诉但直到客户公司倒闭也没有解决掉。
确实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环境,在实验室模拟不出损坏的情况。

网友:
      需要RS485隔离和浪涌的双重保护。前些年某加油站的RS485串口总是烧坏,初步怀疑是被雷击的。加了波仕卡RS485隔离器和L485抗雷击浪涌保护器之后用户反映就是不坏了。还有某气象局的RS485串口总是烧坏,单独使用某厂家的RS485浪涌保护器,但是串口还是被烧。波仕卡专家建议还是加RS485隔离器和L485抗雷击浪涌保护器进行双重保护。要实现RS485串口的可靠保护,不仅需要光电隔离器还需要抗雷击浪涌保护。
      双重保护就是要实现室内与室外RS485口的电气隔离并且抗室外的雷击,所以接L485的位置是位于室外一侧,RS485隔离器接室内一侧。注意接地位置是与浪涌保护器的“地”接一起。

楼主:
初步找到的原因是线上调试的232和485转换器的A、B线电压太近,由于控制器自身电路没有加上下拉电阻,所以导致上电后接收端电平偶尔出现低电平,启动不了,485芯片没有损坏,加的TVS管是可以起到作用的,只是在车间测试时的共模电压还是很小的,没有达到它的动作电压。谢谢各位。

网友D:
学习各位大侠了!

网友E:
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加了保护就没再发生了

网友F:
楼主的问题应该没有解决,以后还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问题应该没有解决,以后还会烧

现场没那么恶劣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场没那么恶劣的

楼主应该说“我做的产品没问题,即使环境恶劣也有办法对付”。设计485总线系统,有很多技巧的,我也在学习各家的方法,论坛里的chunyang版主确实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个可以从他的精华帖里找到。前人的经验能够让我们少走弯路,但是掌握一些很原味的资料也很重要,如1998年的EIA/TIA-485-A,2006年的TSB-89-A。

网友B:
第一份文件是485的一个标准,IC厂家参考这个标准来制造485芯片;第二份文件是485的一个应用指导,里面讲了一些利用标准来实现485总线系统的技巧(里面就有关于A、B两根线串接电阻防短路、上拉电阻下拉电阻防开路的处理技巧)。

网友G:
学习了,以前也遇到485问题,一直以为芯片问题,看来要好好研究下

网友H(2016-05-11):
引用 楼主:
初步找到的原因是线上调试的232和485转换器的A、B线电压太近,由于控制器自身电路没有加上下拉电阻,所以导 ...

你好,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电路板都是一样的,换一个485芯片就好了,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电路板都是一样的,换一个485芯片就好了,这是为什么? ...

你可以试试把上下拉 以及 AB线之间的电阻换下试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试试把上下拉 以及 AB线之间的电阻换下试试

换一下电阻?要换成多大的呢?茫无目的的换很迷茫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试试把上下拉 以及 AB线之间的电阻换下试试

这是485部分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485部分的原理图

D1、D2、D3是双向TVS吧 D4是放电管  把120欧换成几K的电阻试试 完了你在量量看引脚上通信时有无波形 上升沿下降沿要是拖得长 可以把上下拉改小点

网友I:
首先要隔离的,SP485需隔离电源供电,A B 信号地分别对壳地接TVS管------血的教训!!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好,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电路板都是一样的,换一个485芯片就好了,这是为什么? ...

有些芯片抗冲击、静电能力强,但也是有限度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首先要隔离的,SP485需隔离电源供电,A B 信号地分别对壳地接TVS管------血的教训!! ...

A, B信号地是什么意思?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首先要隔离的,SP485需隔离电源供电,A B 信号地分别对壳地接TVS管------血的教训!! ...

“A B 信号地分别对壳地接TVS管”中信号地指的是哪跟线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D1、D2、D3是双向TVS吧 D4是放电管  把120欧换成几K的电阻试试 完了你在量量看引脚上通信时有无波形 上升 ...

为什么要换成几K的呢?我查了一些说明都是要接120欧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要换成几K的呢?我查了一些说明都是要接120欧姆的啊

120欧一般是485总线形式和传输线特性阻抗做匹配的,单独用的话电阻大些靠谱点,不一定对哈,你可以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首先要隔离的,SP485需隔离电源供电,A B 信号地分别对壳地接TVS管------血的教训!! ...

是指485芯片出来的地吗?

网友K(2020-04-21):
引用 网友B:
第一份文件是485的一个标准,IC厂家参考这个标准来制造485芯片;第二份文件是485的一个应用指导,里面讲了 ...

看到这里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下,把这两个文件分享给大家。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YnKxf2DPSrJJViiINacQw
提取码:xna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