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F120M和K70F120M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10-04):
官网TWR-K60F120M给出的例子打开一看是用的K70F120M的头文件,不知道两者区别大么。
K70F120M的例子能够直接用到K60F120M的芯片上么?

网友A:
两个不同系列的MCU,貌似大部分相同外设可以通用。

楼主:
呵呵,主要想知道区别。

网友B:
楼主你好,不好意思迟回复你了,之前由于放假,所以没有上论坛。
其实如果共有的模块,那么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也就是外部接口多少的问题。
主要K70比K60要多些东西,总引脚数较多。还有K70有Graphic LCD等。
如果是kinetis同系列的,而且是同样频率的,那么不同型号的是可以兼容的。
具体的情况,你可以对比下文档:K70PB以及K60PB两个文档。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