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嵌入式买个什么开发板

楼主(2014-10-04):
新手想学嵌入式,以前学过单片机,懂C语言,想买个开发板,不知道买哪个牌子的,求大神推荐。。。。。

网友A:
4412的板子不错,淘宝上很多

网友B:
推荐STM32F1系列 ,资料多 ,容易上手

网友C:
板子无非就是个工具大同小异,无碍

网友D:
STM32吧,不错; 野火的    正点原子的都行

网友E:
找个高手带就好了

网友C:
野火正点原子还是可以的,资料多,出现问题也容易解决

网友F:
选择某个厂家mcu产品线,意味着你就一直跟下去了。临时换体系,也可以,反正有风险和痛苦。这有点像螃蟹蜕壳长大一样,蜕壳过程最柔弱,类比你换技术内涵且有紧急高难项目时期。

选择最关键,买什么板子,次要!!

网友F:
高手从来不轻易换硬件平台的,道理如上。

网友G:
嵌入式含义很广的,cortex-M系列的话可以选STM32和飞思卡尔的,ARM9 A5 A8这些可以选三星的,都是资料比较多的,以后如果往工控方面可以选atmel的

网友H(2015-02-27):
如果不想上系统的话,学习STM32不错,如要上系统的话,推荐学习LINUUX.买个天嵌的ARM9开发板。也可以买A8的开发板,顺便移植个安卓。如果学习linux,你你要弄清楚你的发展方向是linux应用工程师,还是偏重于驱动开发。学习资料的话,国嵌不错的。

网友I(2015-04-03):
精致JZ2440 开发板——嵌入式Linxu 应用开发完全手册配套开发板
当场编写代码——韦东山第一期视频(免费)
当场编写代码——韦东山第二期视频
当场编写代码——韦东山第三期视频
开发板的相关配套硬件

详情请登录淘宝搜索“通程商铺”

第一期是免费的哦,可上华为网盘搜索“韦东山第一期视频”进行下载

网友J(2016-07-26):
8位单片机用得多。。
STM32到底好在哪?

网友K:
我也是新手 最近在用友善之臂开发的nanopi系列的板子 感觉还不错哦

网友A:
我也在用迅为4412

网友L:
2440是最为经典的产品了。现在这种板子很多,但是要注意一个方面就是,板子可能都差不多,重点是学习资料的问题,能不能有一个系统的教学材料是比较重要的,我觉得你应该考虑一下这个方向,买的时候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