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潜在的电磁干扰问题

楼主(2014-10-04):
最近做实验时遇到一个问题
如下图,这时用CCS观察DSP采样的三个正弦信号。

下图是同样的采样情况,不同是自己做的一个开关电源上电(给IGBT驱动芯片供电的)。
采样结果收到明显的干扰。开关电源离DSP开发板大概10cm。

我用示波器观察过DSP AD转换输入的信号,没有看出什么干扰。
我怀疑是开关电源对DSP开发板的干扰造成的,但是增大了距离(30cm)也没有效果。
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干扰不一定辐射,更多的是EMI干扰,建议分析干扰路径,干扰源来判断

网友B:
通过两次采样的情况看   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干扰
但是个人觉得开关电源带来的干扰应该是持续的
不会是导致信号突然变没了    你用示波器看看供电电压是否稳定
如果供电电压不稳定的话   仿真器会掉线啊

网友C:
更换电源,个人感觉是电压不稳所导致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