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数据采集准备用STM32自带的ADC,用什么做线性隔离比较好?

楼主(2014-10-04):
数据采集准备用STM32F4自带的ADC,用什么做线性隔离比较好?线性光偶(或者其他隔离方式)的性能个价格有什么参考啊?准备把AI和AO都与单片机隔离防止外部接线错误直接把单片烧了。

网友A:
用飞电容方法就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飞电容方法就可以啊!

飞电容方法是什么呢?能不能解释一下呢!

网友:
你在ADC口输入出并联一个稳压管行不?感觉隔离的效果不是太好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飞电容方法是什么呢?能不能解释一下呢!

电容加光耦方法隔离!!

网友C:
用隔离放大器 比较好

网友D:
飞电容难解决完全隔离的问题,过高压等或许有问题。用隔离放大器比较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