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工作的单片机容易程序跑飞么或者说内存溢出么

楼主(2014-10-04):
各位大神,
  近来需要用MCU做个东西,用在产线上。有时候产线连续几天一周地24小时不停地工作。听同事讲,连续工作可能出现MCU挂掉(内存溢出等)的情况。
我初步准备用STM32来做。大致动作就是控制TFT刷屏,通信,SD卡数据提取,写FLASH。。。等等。
可靠性高不,连续工作出问题概率多大?如果出现又大致如何防止呢?或者说怎么引起的这类问题?
谢谢啊!

网友A:
MCU工作不正常是设计不当所致,跟是否连续工作无关,连续工作只是更容易使问题暴露而已。设计要有针对性,首先就要对应用现场进行到位的分析,以此来确定设计方案,这跟用什么具体型号的MCU也同样没多大关系。

网友B:
跑飞或溢出与运行时间长短无关,和程序设计健壮与否有关,提高系统抗干扰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工作不正常是设计不当所致,跟是否连续工作无关,连续工作只是更容易使问题暴露而已。设计要有针对性, ...

多谢,
  由软件导致的溢出或者跑飞多不?
  像STM32这种加看门狗有没有必要呢?我软件写得不多,但基本都没加过看门狗,不知道是不是致命伤。。。。

网友C:
不仅和软件有关,也和硬件有关。一个系统的稳定可靠要求各部分都可靠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仅和软件有关,也和硬件有关。一个系统的稳定可靠要求各部分都可靠才行 ...

多谢,
  主要想考虑下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由软件导致的溢出或者跑飞多不?
  像STM32这种加看门狗有没有必要呢?我软件写得不多,但基本 ...

软件本身不会导致,是硬件因素,但软件编写质量与可靠性高度相关。看门狗当然是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本身不会导致,是硬件因素,但软件编写质量与可靠性高度相关。看门狗当然是必要的。 ...

多谢,
  看门狗会若引发系统复位,有些担心在复位的过程中引入未知的操作,从而给系统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
  当然,没有看门狗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知道一些基于PC控制的平台会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貌似PC机更为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看门狗会若引发系统复位,有些担心在复位的过程中引入未知的操作,从而给系统带来不可预料的后 ...

你的担心说明你对MCU还缺乏基本的了解,根本不存在你所说的情况。PC系统也同样存在类似情况,而稳定性是设计的结果,跟平台无关,你的“貌似”同样根本不存在。建议好好补补基础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担心说明你对MCU还缺乏基本的了解,根本不存在你所说的情况。PC系统也同样存在类似情况,而稳定性是 ...

多谢,
  基础是比较差,就用了MCU裸奔了些代码,主要搞硬件的,呵呵。感谢啊。